[家电] 格力空调遥控器加背光灯

楼主(2021-05-23):
不到1块钱给家里的4个空调遥控器加灯光,没用导光板要求不高,凑合着还行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漏光的效果,是不是买侧边发光的LED会好些?看来遥控器都是缩水的啦,设计把这些都做进去了。

网友:
用STC做一个固定模式的1-3个按键,省事好多,外中断触发,小锂电一年几乎都不用充电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漏光的效果,是不是买侧边发光的LED会好些?看来遥控器都是缩水的啦,设计把这些都做进去了 ...

没有导光条都一样

网友:
我的遥控器和你POF2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的原装的4个都是自带背光? 不用加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漏光的效果,是不是买侧边发光的LED会好些?看来遥控器都是缩水的啦,设计把这些都做进去了 ...

LED灯拆下来的5730贴片

网友B:
厂家这都省啊,差那几毛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这都省啊,差那几毛钱吗

不是为了省那几毛钱,就是刻意为了区别高中低档

网友:
改完是不是按下键后LED亮度也有变化?单LED亮度很高,电流也大,可能原机自带背光的是2串

网友:
四个空调,吃电大户啊

网友:
看来楼主用了1.8¥签到红包哈哈哈哈

网友:
6666,无背光的万用表估计也能这么干

网友:
正好有相同的,留藏备用~~~

网友(2021-06-24):
请问楼主,使用效果是什么样的,,按任意一个按键灯亮是么?几秒黑?

网友:
改的太亮了,有点失望了。

网友:
我加了导光板,不到10ma电流亮得刺眼。

网友:
楼主新款这遥控,怎么开盖?

网友:
我也改了,用亚克力板磨了个导光板,亚克力两面用砂纸磨毛就有导光效果,虽然比不上正经导光板,但比不装导光板强很多。另外,液晶背面是不透光的,揭开时尽量不要把偏光片揭下来。导光板底下用的烟盒锡纸增强反光。

网友(2022-05-22):
这个遥控器怎么拆开呀?

网友:
我在本坛发的第一个贴就是给格力空调遥控器加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