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用了16年了“子弹头”插排

楼主(2021-05-24):
这插排已经用了16年了,中间搬过一次家,压坏了,当时看着外壳裂缝了,但不影响使用,就没管它,又用了好多年,现在不管不行了,开关按不动了,无法接通电源了。

16年了,吃了不少灰

大的按下开电源,小的按下后大的弹起关闭,现在大的按不下去了

记得“子弹头”用的是凸形十字螺丝,什么时候换成正常螺丝忘了

现在用的是普通十字螺丝

20050502   05年5月2日生产,至今16年了

看做工还行

比较讲究了

开关发现裂痕

外壳搬家时压坏了,一直没管它

带电压表

还有压敏电阻,配合过流保护器,保证安全

拆下开关,整体都碎了

开关内部,可以清晰地看到开关过程

小按钮回弹卡柱断了

开关全部拆零

碎成两大部分

16年了,触点也烧蚀了,不知道原来有没有镀银层,反正都成这样了,细砂纸打磨平整之后装回

最后就是靠这神胶粘接,不但修好了开关,外壳也修好了。

还原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发黄严重,早期的插板都喜欢带电压表。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大约用了二十年,颜值比这个好些,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
太老了塑料一碰掉渣那种,我家有个红太阳也差不多,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掉了吧,不安全

网友:
电焊胶这么厉害,能粘受力的结构件?

网友:
用了十多年,够本了

网友:
材质已经老化了,修不修都无所谓。还不如在特价的时候多撸几个好点的备用。我19年9.9撸了几个正泰的,2020又撸了几个其他牌子的,把原来手上的薄铜片的插排圈淘汰了

网友:
502吧,是不是闻上去差不多

网友:
有木有无线的插排推荐

网友:
我有个英特曼的也十几年了,带电压表的还在用,船型开关带指示灯不容易坏!

网友:
铜条上还帖了子弹头的绝缘垫,这质量没得说,塑料外壳不变脆的话,随便再战16年。

网友A:
和AB胶比呢?哪种结实?

网友:
塑料老化变脆,强度和绝缘性能都下降了,裂缝进灰潮湿漏电可能性大

网友:
质量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B胶比呢?哪种结实?

要看你粘什么了,不管什么胶,都有粘不住的东西,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胶。
这个胶应用场合比AB广泛,比如这个开关,如果用AB胶就会影响内部空间了,就是粘住内部机构无法活动了。这个胶的好处基本不影响原来的形状。
但是有些塑料对这胶免疫,粘不住,用AB胶可能能粘住。
至于两个谁厉害,那要看粘什么东西了。
如果同样都能粘住,还是这个胶好,AB胶得堆一坨胶,影响空间还不美观。

网友:
良心产品,16年够老的了。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修好了!

网友:
一般十二年质保

网友:
电焊胶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