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cv6开卡

楼主(2021-05-24):
跑完rdr 参照开卡0x33块污染 然后rdt数据也没了 有没有好一点的开卡版本

网友:
主控型号是多少

网友:
这个盘用22258H的工具开出来还不如用2258XT开出来稳定/速度都没啥区别

网友:
HY16就算了吧,还是128g

网友:
直接用58xt工具开吧,要不然拆颗粒,58h对14&16nm 2d tlc的固件非常不稳定

网友:
简单啊,先用58xt开,在用58h就行了

网友:
月经贴了。。。麻烦老板你就翻翻之前帖子再求助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