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识别电池类型的充电器

楼主(2021-05-24):
家里几个充电器,铁锂,三元的都有,单节的,12V,14V,21V,等,5-6个吧,找充电器很麻烦,想问下有没有能够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类型的充电器,

也想过找个大盒子,把这些充电器外壳拆了,全给装一个盒子里,每个上面加个开关。耐何一直找不到材料。。。

感谢各位兄弟的热心回复,看来最省事的方法 是找个大盒子,所有充电器板子装里面,每个上面加个开关,用哪个开哪个是最省事的方法了。
那么多充电器,每次找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单节电池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的充电器好找,要自动识别12V,14V,21V的就难找了,DIY将各种充电器全给装一个盒子里每个上面加个开关倒是个办法。

网友:
还是专用充电器比较好,虽然麻烦一点

网友:
电池种类太多了,太酸锂、铁锂和三元锂、给你个万用表都未必能识别。

网友:
还是单个的好一点把  把接头插错了怎么办

网友:
目前只有能识别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器,没有能识别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的充电器,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充电时需要对充电器的充电模式进行手动选择。

网友:
本论坛的魅色充电器不错

网友A:
唯一的办法是,在电池包和充电器里加单片机,自制通信协议,握手识别

网友:
单节电池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的充电器好找,多节电池就麻烦了,不要求自动识别的话可以买个玩航模的常用的智能充电器,各种电池都能充,最便宜的就是几年前很火的A6智能平衡充,镍铬,镍氢,铅酸还有锂电池什么的都能充,刷上第三方固件还能测内阻

网友:
如果有一个全部通用的万能冲会方便更多人

网友:
不讲究直接恒流恒压 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办法是,在电池包和充电器里加单片机,自制通信协议,握手识别

我也想的是这个办法, 这样的话,充电器就可以一个搞定所有的电池组,真是节省了材料。  但是电池厂家不愿意就没办法。  将来或许会这样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买个调压调流电源自己调。自动识别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需要电池组告诉电源应该输出电压电流参数,这样的话电池和电源要有握手信号(协议),现在新出的氮化镓电源不就可以输出好几种电压吗?5V/3A,9V/3A,12V/3A,15V/3A,20V/3A都从一个USB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