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53e更换ASM1351后发烫严重,求两个图纸

楼主(2021-05-24):
优越者的透明转接盒,1153e自己更换了1351插上没一会就发烫,该怎么办据说46xtg2直接换没有事

网友:
你在哪看的可以有替换成功的
应该还要改外围才行把

网友A:
能识别吗,能识别就没什么问题,1351确实比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吗,能识别就没什么问题,1351确实比较烫

关键是这玩意插上几秒钟就开始烫,后面感觉都能烧开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玩意插上几秒钟就开始烫,后面感觉都能烧开水

可以试一试换掉1.2V的电感,换体积大点的,2.2-4.7uH都行

网友(2021-07-04):
怎么了呀   楼主搞成功了没有

网友B:
问题成功了解决没有   我也有过优越者的

另外我找了几个1053 1153 1351的模板电路图 发现确实引脚和外围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不过优越者这个不是完全照着模板来的  而且我的这个L1电感输出的居然是1.05v不是1.2v 虽然正常工作

如果楼主搞成功了  我也想把这个升级成1351的  但是就怕贸然弄把芯片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成功了解决没有   我也有过优越者的

另外我找了几个1053 1153 1351的模板电路图 发现确实引脚和外围基 ...

不行,换上去一直发烫,直接花30块钱买了个235cm的转接卡,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成功了解决没有   我也有过优越者的

另外我找了几个1053 1153 1351的模板电路图 发现确实引脚和外围基 ...

换上去能工作,但是就发烫

网友(2022-11-21):
1153E 兼容好  没必要换 快不了多少

网友:
应该还要改外围才行把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压有问题

网友:
ASM1153与ASM1153E的电路图,芯片手册都放这了,需要自取,楼主可以对一下看看,我也有一个优越的的硬盘盒,感觉对比官方电路图少了许多东西,可以补一下或者更换一些元件试试(我自己也画了一个ASM1153的USB-SATA的PCB,我感觉官方电路图上的电容数量至少是硬盘盒上的一倍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