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整改:一打雷漏保就跳

楼主(2021-05-24):
    14年在原来的旧房上改建了一下,包工头找的五金店老板做水电,这几年陆陆续续发现好多毛病,比如卧室和厨房的漏保和空开居然用到63A的,和入户总闸的漏保一样、某些插座零火反接、零火不是一个回路、照明和插座相通等等。最离谱的是一打雷三楼的漏保就跳,有时候连带入户总闸也一起跳。在夏天晚上跳闸后就没了空调制冷,被热醒。生生问候其N遍~

    现在又是雷雨季节,搞得我频频要冒雨去后墙合闸(入户总闸在后墙外),怒火勃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各种解释纷纷,什么浪涌、漏保不合格等等,后面发现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就是零火走线不等长,打雷时回路感应的电流不等,引起漏保动作。联想起三楼楼梯灯(螺旋荧光灯)在关闭时还会闪烁,莫非真是走线有问题?

    幸好那蹩脚水电工在三楼走的是明线....拆开线槽盖板查看了一下,算是常规的双控灯接法,貌似零火线的确不等长? 如下图1。于是决定按图2改一下接线,也很简单,把蓝线和开关K1处改接一下即可。结果居然好了,关灯后不再闪烁,这两天雷暴连连,也没再跳闸。
当然,这样改后的坏处就是在熄灯后,灯的某一端可能有电,检修时要注意。

网友A:
一看见后墙,三楼等字样就感觉好酸,好想跟楼主换啊

网友B:
这样改了打雷就不跳了?这种改法不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C:
单控的火零线大部分也不一样长吧,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见后墙,三楼等字样就感觉好酸,好想跟楼主换啊

N线小县城,25年的旧房,地线都没,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打雷就不跳了?这种改法不符合安全规范。

不跳了。相比打雷就跳,这样太爽了。

网友D:
我自己的3层私房,二楼也有楼主说的打雷跳闸的毛病,三楼顶没有布设防雷网(因为屋后间隔20米就是一个商住楼小区,很多栋6层楼房,应该没有雷击风险?),春夏雷雨天打炸雷二楼的漏报频繁跳闸。供电线材\空开、漏报都是自己买的国标货,线路也是自己亲手布置的,进户线在一楼配电箱,从这里分一路供电上二楼配电箱,二、三楼共用二楼配电箱,配一个漏保。全屋有接地线…… 二楼漏保已经更换过一次,不是漏保的问题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3层私房,二楼也有楼主说的打雷跳闸的毛病,三楼顶没有布设防雷网(因为屋后间隔20米就是一个商住 ...

我这个楼顶也没防雷措施,地线,估计就是那水电工接到钢筋上了,因为我测火-钢筋有220V左右的电压。楼顶有从三楼扯线接插座和灯,但是楼顶的漏保从来不跳。你看看有没有类似现象,就是关灯后灯还闪、零火不是一个回路,打雷时,感应电引起零火线电位差导致漏保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见后墙,三楼等字样就感觉好酸,好想跟楼主换啊

哈哈哈。。。排队待换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控的火零线大部分也不一样长吧,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

是很奇怪,这个楼梯灯的电线绕着天花板走了半个口字形,楼顶又没防雷设施,可能有电位差吧,要不为啥平时关灯后也闪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N线小县城,25年的旧房,地线都没,来不?

铁水管接地也行吧,要求高点自己打一根钢钎入地,涉水设备该接地还是要接的啊,安全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奇怪,这个楼梯灯的电线绕着天花板走了半个口字形,楼顶又没防雷设施,可能有电位差吧,要不为啥平时 ...

关灯闪烁是没断开火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打雷就不跳了?这种改法不符合安全规范。

这种接法确实不安全。

网友E:
如果是LED灯这样改后关灯后可能会闪,原来的电路跟跳闸应该没关系的,估计是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LED灯这样改后关灯后可能会闪,原来的电路跟跳闸应该没关系的,估计是线有问题 ...

线没动,就是改了一下接法。刚才特意试了两个不同的LED球泡灯,也不闪~

网友:
关灯后还闪的一般情况是火零颠倒了吧?

网友F:
关灯还闪的话说明开关控制的是零线,火线并没有断开,另外LZ这样的接法是不安全的,打雷就跳还有可能是高压把零火线接通了,造成短路跳闸了,线长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灯还闪的话说明开关控制的是零线,火线并没有断开,另外LZ这样的接法是不安全的,打雷就跳还有可能是高压 ...

大佬,这是双控好不好?很明显是零火线上的感应电不等引起漏保跳闸,要说短路,照明线上的空开为嘛没跳......

网友:
零火走线不等长引起跳闸? 刷新我的三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楼顶也没防雷措施,地线,估计就是那水电工接到钢筋上了,因为我测火-钢筋有220V左右的电压。楼顶 ...

以前租的房子二楼的套房,打雷也会跳漏保,还以为是漏保的问题,居然零火线不等长也会,家里现在用的是下图二的电路,打雷倒是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