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雷力迅无刷电动扳手拆解,到手35性价比高,第一次玩电扳手要注意些啥?

楼主(2021-05-24):
上次看qrut大婶的精华帖,没玩过无刷电动工具,心动就跟风在最后一天剁手了
等货那几天看其他坛友帖子,说里面没润滑油啥的,到手还是得检查下

偶这个没专门盒子,就是用泡泡袋裹了塞在快递纸箱里的

主机机头确实短,但比较有份量

贴纸

箱盖是铸铝的,输出方轴规格为1/2'

下部有电量及功能显示,带按键

底部是电池接口

装上电池的样子,重量增加不少

和12V锂电钻比下大小

机头照明灯
这个和锂电钻不一样,它是延迟一段时间才会灭

方轴转起来的样子,声音可不小

紧有扭矩大小选择

松有个“松自停”功能,按键可以取消

拆箱盖螺丝,就能取下方轴
右下是个塑料垫片

1/2方轴
看马老板家有带6.35六角孔的替换件,可以直插6.35批头

打击锤组件

背面是一级行星齿轮减速组

锤头后面还有个大弹簧

主动轴和锤头之间是滑轨,看见钢珠了么?具体工作原理可参见qrut大婶的帖子
这里确实没啥润滑油,偶就从减速组刮了点补上

后半身

减速组外环和垫片

看到的就剩下电机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螺丝,开壳

传说中的无刷电机

前后都有轴承(废话)

调速器
据大婶说里面只有电阻,看这么多引出线应该是了

控制电路
全部灌胶了,硬胶,坏了不好搞

电池插片板

电量、功能面板

壳子内部做工还可以,就是边缘合模处有点飞边,用刀片割了

全家福

最后上个转起来的动图

第一次用无刷电动工具,感觉噪音比直流电机声音大呢,难道是带冲击的原因?
另外,低速也很高呢,感觉不合适拧螺丝
还有,用的话,要注意些什么?除了套筒还要撸什么?

网友A:
在哪35买的   我也去

网友:
链接来一个

网友:
经济实惠,现在一黄一黑有两把了,这个买来最好重新打油,原机子油不足,润滑不到位~

网友:
拧普通螺丝还行,轮胎螺丝打不动。我买了一个已经吃灰中了。

网友:
第一次玩的话,非常要注意,千万不要把螺丝拧反了

网友:
某宝没看到呀,给个车车

网友:
没有润滑到位的,就是买个博士,东城,也会有人叫你换油

网友:
我也买了,噪音大是因为T轴上没有打油

网友:
我也买了个,改了电池用来拆摩托车传动,能用,也买了换批头的轴,不实用,试了下,螺丝全打滑了。。。。

网友:
五一的时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35买的   我也去

车,早就开走了,等下一班吧

网友:
也上车了,拆个SUV汽车螺丝很轻松啊,学习楼上各位,回头的把T头上润滑脂,等着下一波车车

电池和上次的无刷角磨机一样,角磨机的放电批上很耐用(15节电池),但是这电池放角磨机(10节)上,1分钟不到就电池发热,没电了

网友:
35?哪里哪里?求上车

网友:
太有性价比了吧

网友:
忍住了没买,有丢丢后悔

网友:
买这还得买套套筒不知道跟手动工具的是不是通用。
套筒不便宜。

网友:
性价比确实不错,就是听说电池不给力,换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