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用水管有小漏洞怎么修复

楼主(2021-05-24):
RTRT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坛友吗?
水龙头一开的话就会看到非常小的水柱飙出来
当然,换新是最靠谱的方法
问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毕竟不想搞个大动静
比如用胶水粘起来,或者胶带缠起来,或者热缩管封住...

网友:
胶管的话,用烙铁加热螺丝,然后拧进去就行了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x宝上搜铸工胶 看看。

网友A:
找一块橡胶皮,再找一块合适的带弧度的金属片,不锈钢的最好,没有的话从报废的平底锅上剪下来也行,橡胶皮和水管漏水部分都用砂纸打磨一下,然后用粘鞋胶把橡胶皮粘上(确保粘合面无水),上面垫上金属片,最后用不锈钢管箍箍好,一般即可保持不漏

网友:
PPR用烙铁烫就行,铁管可以用电焊机烧

网友:
找一块内壁弧度和水管外壁一致的PVC管,裁成适合大小用作补块,用PVC水管胶水涂抹补块内壁和有缝隙的水管外壁(涂得比补块小一点),然后把补块粘在水管缝隙处,等干燥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哈夫节,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拍个图看看样子和材质

网友B:
水龙头一开才喷水,是水龙头有沙眼,不开没压力,用铝胶带绕几圈即可

网友:
自行车内胎➕管箍 搞定

网友:
铸工胶了解下!

网友:
水龙头没开不漏水,那就换水龙头好了

网友:
水龙头?如果只是开水后才漏,平时不开,一滴瞬间胶就搞定!

网友:
水龙头有裂缝一定要换,如果断裂更麻烦,就不是换个水龙头的行了,水龙头一定要买全铜的,这个钱省不得。

网友:
首先得确定,如果是管道老化的话,比如钢管锈蚀,咬牙整个换掉吧。意外造成的破损还值得修补一下

网友:
锌做的吧,管道有专用的管道夹,上去就行,塑料的还是热熔吧,锌的就扔了吧

网友:
     锌合金的水龙头,如果爆裂非常麻烦,如果断在水管里更麻烦,还是早点换掉,心里多祈祷下,千万不要断在接头处,不然换个水龙头都成钳工活了,到时要高价请钳工专家来干活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橡胶皮,再找一块合适的带弧度的金属片,不锈钢的最好,没有的话从报废的平底锅上剪下来也行,橡胶皮 ...

这方法不错,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一开才喷水,是水龙头有沙眼,不开没压力,用铝胶带绕几圈即可

谢谢,方法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