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汽车更换汽油泵盖手残党,会不会发生爆炸

楼主(2021-05-24):
去年年底汽车的油泵盖回油管漏油,哥俩好粘了粘,坚持了半年,就又开始漏了,哥俩好长期再汽油中浸泡,已经绵软的很了,又打磨粘了一次,坚持了不到俩礼拜,淘宝买了个油泵盖子,不到七十,商家说特好好换,周末开始作业,发动机是沈阳三菱的4a91,

按照商家的说法,用钳子垫着毛巾,可以把进油管出油管掰断,
然后把里面的管子杂碎就行,结果油泵的管子非常结识,两个人都掰不动,
现在算是凑合把管子接上了,但是都不是很结实,尤其是回油管,就接住了一点,用卡子卡住了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种情况能勉强开么?

商家给的更换方案,根本行不通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353

网友:
没有总成换么?

楼主:
没有,一个盖子七十块钱,总成好几百了

网友A:
自己不会搞汽车维修店修一下不好吗?漏油可能会自然的哦。

网友B:
油泵已经触及安全的底限了,建议最好不要将就,要弄就弄好,实在不行换油泵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搞汽车维修店修一下不好吗?漏油可能会自然的哦。

这个是油箱里面的,不是外面

网友:
楼主想节约,这个整体老化,拆油管为什么不烧开水烫一下呢?现在都弄成这样了,直接买总成换吧!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已经是极强的级别了

汽油滤我买了两个, 好几年了, 想自己换的。。一直都没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泵已经触及安全的底限了,建议最好不要将就,要弄就弄好,实在不行换油泵总成 ...

楼主之前有拆装的经验, 应该没什么事

这东西说起来简单, 主要是一些细节没搞明白, 不敢乱来, 真要是和楼主一样, 已经拆装过一次, 也就没压力了

我想问一下, 油泵盖子和油箱之间, 是如何密封的?   是和高压锅盖子一样的原理还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盖子七十块钱,总成好几百了

这个油管特别难弄。貌似厂里面是加热之后单向插进去(业余的是用100度开水泡软了插进去),手工很难拔出来的,否则原厂怎么有自信不加管箍。。。换个盖子没那么简单的。

拆汽油泵必须把车子轮胎打湿,全身都穿着全棉的衣服,车子里化纤坐垫放到前排不要碰,光脚摸着车子铁皮或者另一只手隔一会摸一下。。。

建议去店里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管特别难弄。貌似厂里面是加热之后单向插进去(业余的是用100度开水泡软了插进去),手工很难拔出 ...

拆掉, 是不是可以用破坏性的思路去处理?  直接用刀片之类的, 把旧管割掉?

换后雨刮胶条, 正常拆基本无从下手, 但如果破坏性的思路, 直接把后雨刮胶条破坏掉, 就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管特别难弄。貌似厂里面是加热之后单向插进去(业余的是用100度开水泡软了插进去),手工很难拔出 ...

那就是做好穿防静电的措施,    穿不易起电的衣服, 戴防静电手环, 光脚打湿。。。作业前洗下手。。

网友E:
我曾补过回油管,打磨后,用环氧树脂胶,纱布加固。用了1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管特别难弄。貌似厂里面是加热之后单向插进去(业余的是用100度开水泡软了插进去),手工很难拔出 ...

谢谢您的提醒,已经拆过很多次了,其余的地方都弄好了,就这个管子,这次从新拍了两个管子,商家说用打火机烧,然后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有拆装的经验, 应该没什么事

这东西说起来简单, 主要是一些细节没搞明白, 不敢乱来, 真要是 ...

就是一个密封垫,没啥东西很简单的密封方式

网友E:
回油管的压力也不小哦,当时踩油门,那油是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油管特别难弄。貌似厂里面是加热之后单向插进去(业余的是用100度开水泡软了插进去),手工很难拔出 ...

现在是车子开着没问题,就是回油管没接好感觉,只锁了卡子装的不是很结实,据说油箱里面很难起火的,毕竟没有燃烧的条件,温度、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补过回油管,打磨后,用环氧树脂胶,纱布加固。用了1年没问题。

我这个已经两个口子了,实在很难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油管的压力也不小哦,当时踩油门,那油是嗞出来的

油泵里面的回油管,直通到油泵底部的,压力不大应该

网友:
那个油管估计是尼龙的,得专用工具压进去,拆是不合理的,直接切断还可以利用一下,如果没有工具压油管接头,你这个操作很危险,可能会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