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清理JVC TD-W118卡座(附磁带回放录音)

楼主(2021-05-24):
收了一台型号为 TD-W118 的 JVC 入门卡座,
支持自动磁带类型选择播放以及线路录音, 常速翻录, 倍速翻录.

收来时外面全是灰, 本以为里面可以新净一些, 结果也全是灰
当时光顾着清理灰尘了, 忘了拍照

看看变压器下面就知道, 这么厚的灰, 其他没遮挡的地方可想而知.

擦干净对比一下

外壳也拆下洗净

这缝缝里实在是难搞, 不愿再仔细搞了, 旋钮装上就看不见了

装回面板, 按键和仓门

装上机芯

电路板上面也是厚厚一层灰, 毛刷干刷一遍,
再把毛刷洗了用纸吸干保持微微潮湿, 再刷了好几遍, 总算干净了

音频录放 IC 是索尼的 CXA1897Q, 里面集成了磁头放大, 双卡信号选择, 录音前置放大等功能
电路板上面还有录音电平, 放音电平, 放音EQ, 偏磁电流调整的电位器

电平表是单声道的, 指示的是左后声道混合后的信号电平
5 段电平指示 IC 是 LB1416

下面一步步把变压器, 主板, 前面板装回, 接插件插回

下面是磁带回放的录音.

磁带是用 SONY EF60 空白带自己录的, 没开杜比降噪.

这台机器播放出来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抖晃, 流行歌曲基本听不出来. 总体来说还凑合吧.
当时听觉疲劳, 也没看频谱校准, 回放EQ调整得高频偏多了一些, 大家凑合听听, 哈哈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4P43k9XTQEJQ-J-kCrBQ

提取码:06cg

网友A:
除了有一些底噪,音质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有一些底噪,音质还不错啊

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哈哈哈

网友:
如果喜欢玩磁带的话 建议还是上三磁头

网友B:
那么入门的机器做成这样效果,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网友:
JVC的卡座音质还不错的,我收藏有两台不同型号的。

网友C:
中低端卡座有底噪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低端卡座有底噪是正常的。

一类磁带信噪比就那样, 有底噪蛮正常的. 再高端的机器不开降噪播放一类带, 底噪也差不多有-48dB.
即便是开盘带翻录成CD的邓丽君老歌, 底噪也是大得吓人.

网友D:
数字to模拟to数字,经过了这么多次转换,已经完全没有模拟味了

网友E:
这种双磁带的型号,能够把a带的内容直接复制到b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入门的机器做成这样效果,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入门”是卡座中的入门,卡座的定位是在所有的收录机之上的,品质当然会超过所有的收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有一些底噪,音质还不错啊

普通一类带不加杜比降噪,底噪当然很明显,什么牌子的磁带都一样。录放时加上杜比降噪会好很多,只是杜比录制的磁带大部分收录机和随身听不能正常播放。

网友F:
最低端的机芯 单电机双卡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低端的机芯 单电机双卡机芯。

没错, 超低成本. 哈哈哈
不过效果还不错, 比一般双卡收录机里的还是要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双磁带的型号,能够把a带的内容直接复制到b带吧?

可以的, 可以常速复制, 也可以高度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to模拟to数字,经过了这么多次转换,已经完全没有模拟味了

回放采样的数字音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让你听到机器播放磁带的效果嘛.
毕竟把机器和磁带一同运送给你试听是不现实的.

网友:
虽然三磁头价格炒上天,还是可以选择一个,或者早期的

网友:
现在又玩起情怀了

网友:
2000年的时候,这个机子赚足了银子。全国上下,所有学校都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