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S-350-48V 开关电源改造锂电池快充充电器

楼主(2021-05-24):
用350-48V 开关电源改造锂电池快充充电器
充电最大电流9A
电压55V
基本上10A的电池1小时充满,实测带100公斤可以跑15公里。
锂电池网上310买的。自己加壳子。

网友A:
哎吆,不说充电器了,电池这包装也太简陋了。随便玩玩没事,长期用还是做个正规壳子或者买个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吆,不说充电器了,电池这包装也太简陋了。随便玩玩没事,长期用还是做个正规壳子或者买个成品吧。 ...

这样包装很轻啊,可以随时带回家,不怕被偷。

网友B:
电池和充电器都用纸盒包装严密怎么散热?

网友:
电池内部是怎么组装的,能不能裸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充电器都用纸盒包装严密怎么散热?

这是两个点火器啊,用个一次两次,时间短还行,长期使用安全问题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充电器都用纸盒包装严密怎么散热?

只要线够粗  一般不会发热,发热都是线太细了。

网友:
盒子上的字好像还挺配套的。

网友C:
S350都不用加外壳,原来外壳直接可以用,不知道套个外壳干嘛?我改了3个,确实实惠,一个才25.
锂电池不要用纸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350都不用加外壳,原来外壳直接可以用,不知道套个外壳干嘛?我改了3个,确实实惠,一个才25.
锂电池不要 ...

里面加了泡沫棉,装电动车里面 , 怕碰撞变形 起火。。

网友:
用纸盒装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