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20000充电宝什么芯片方案,小米自己的丝印zmi01p

楼主(2021-05-24):
c口进水,充电可以获取12v无电流,放电无输出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我手头有一代和二代,也是zmi单片机开头字符,网上查常用单片机公司没有zmi开头,充电宝消费品大多数是holtek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比microchip差些容易丢失程序,好点的一般是一次性单片机和专用芯片,生产芯片晶圆时已经固化程序。

网友:
定制芯片,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