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旧手机充当时钟-全屏时钟

楼主(2021-05-24):
有同学叫发一个手机时钟的教程。

本来之前做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想法的,可惜苦于 当时留的一些图片丢失。
现在只能发个大概了。请见谅!

这个手机是比较老旧的,给小学生用着。之前侄女不小心弄到咖啡,不开机了。
抢救了一下,是屏幕背光被腐蚀了。飞线搞定,照的图片找不到了,现在空口说说。
悲哀的发现,信号没有了。所以决定拿来充当时钟。

因为它的功耗很低,所以只需要并联一些电容。扣去一些空间并放入电容。
这样不放电池也能长期亮着,不会充爆电池。
电池位置留着有时候还要调试。如果想方便一点可以直接在电池那里空间装电容也行的。

里面比较乱,请见谅哈。

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有需要请按照这个线索下载尝试哪款适合您。

好了到了关键的挂吊步骤了。实际上这个是第二版了。
第一版我是吊着主机的,因为后来觉得十分不便,就只吊了背壳。
这样施工容易些,主机也随时可以取下调试什么的。

纸皮切一些线以防吊线移位。

像这样,倾斜一些角度以便获得更好的视角。
通过线的长短来调整。拉扯到位之后,定好视角,就用胶纸贴住。

然后用海绵胶纸(最好用3M的)把纸皮贴到上面。

好了!同步时间之后记得关掉WIFI了,功耗就会减低不少!

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挺累的,为了女儿嘛就不计较了哈。

最后感谢带我入门的“蚊子“(文子)兄,第一款全屏时钟软件是他给我的。

整体效果可参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109&extra=

谢谢光临!

网友A:
应用商店搜索  简黑时钟

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商店搜索  简黑时钟

有惊喜

啥惊喜啊?红包吗
这么老旧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什么商店的。能亮机就偷笑了。
用太新的手机又不值当,还耗电太高。。。

网友:
只显示时间太浪费了,起码要有时钟,日历,天气,软件的话基本一个墨迹天气就行了,我的话还想要风向和风力,所以估计到时候得自己写一个

网友B:
旧手机废物利用是好事,但是某宝上圆形的闹钟,也才十几元钱,还要啥手机显示时钟啊;直接卖掉旧手机,买个钟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手机废物利用是好事,但是某宝上圆形的闹钟,也才十几元钱,还要啥手机显示时钟啊;直接卖掉旧手机,买个 ...

买过好几个,有坑。刚开始可以用,没几天就耗完电了,电流过大!还有的隔一段时间连动都不肯动了拆开看线圈也没烂,估计是牛屎挂了。

而且手机有背光呢。
这么破的手机也卖不掉,没人要了。权当废物用,支持一下环保吧。

网友C:
这样吊着,不如直接贴在墙上。。。

网友D:
用手机就是费电,还是几块钱撸个LED钟好,就是屏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就是费电,还是几块钱撸个LED钟好,就是屏小点

所以必须是一些老旧的,功耗低的手机。

图中这个关掉WIFI之后才0.6W-0.5W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吊着,不如直接贴在墙上。。。

因为墙面是抹灰的墙,会留有痕迹,而且不方便调角度。

另外,因为这个地方我在墙上安装了一个吊柜,请参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109&extra=

所以如果装墙上会过于深入,被挡住导致看不到。
因为安装这个时钟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女儿注意时间观念。她太拖拉了,特别是做作业方面。

网友:
做得很不错,不花钱才显得更有成功感

网友:
自己动手折腾挺不错,我的旧手机不装电池它开不了机。。更别说并电容了

网友E:
真怕掉下来啊,手机砸身上挺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怕掉下来啊,手机砸身上挺疼的

不会,
如果只有海绵贴纸过一个月就会掉下来。
加了绳子之后一直没掉。此法经过实践,吊着一个机械钟(比手机更重)
大概4年5年了仍然完好。

所以这次应用到吊手机了,而且万一掉了也不会砸到身上,
因为下面是书本,而且不高,和书本距离很近的。请参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109&extra=

网友F:
你不知道旧手机可以安装linux系统吗?。。。可以折腾大把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啥惊喜啊?红包吗
这么老旧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什么商店的。能亮机就偷笑了。
用太新的手机又不值当 ...

请教三个问题:
1、电容是接在什么位置的?
2、开机是怎么设置的,通电自动开机还是手动开机?
3、进入桌面后的锁屏界面是怎么规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知道旧手机可以安装linux系统吗?。。。可以折腾大把东西

甘劲?有帖子学习学习吗啊?
看来大哥最近是迷上LINUX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三个问题:
1、电容是接在什么位置的?
2、开机是怎么设置的,通电自动开机还是手动开机?

接电池正负极,

开机手动,开着就不关了,图中这个关掉WIFI之后才0.6W-0.5W功耗。

锁屏界面在手机设置里面可以关掉。也可以用一些软件屏蔽,具体你参考帖子里面有个软件汇总图,你下载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技术,但还是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