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Q300 掉盘修复固件

楼主(2021-05-24):
今天收到一个东芝Q300 掉盘了,网上查了一下这款固态是有名的掉盘王,拆开主板是这样的,查了资料这个东芝主控是和群联PS3110 一样的,于是我按照3110修复方法,制作了一个固件,刷上后,可以正常使用了,速度还是不错的。美中不足就是名字不能用原来的名字,我现在把固件发出来,分享给同样问题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了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跑圈没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呀,我跑了

网友A:
东芝Q300建议用12.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Q300建议用12.3固件

我试了,12.3的不能用

网友:
跑圈掉速了啊

楼主:
能有不就行了,还要啥自行车呀

网友B:
掉盘的原因是什么?
硬盘不是玩具,虽然开卡成功,还能放心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盘的原因是什么?
硬盘不是玩具,虽然开卡成功,还能放心用吗?

会不会固件有bug?
一般固态还是当系统盘,资料放机械里

网友:
楼主牛叉,话说固件制作是怎么搞的,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
这玩意其实很早就有了,这样的盘我修了不止十个,修好稳定性还是可以的。至于11.3跟12.3 其实是使用的颗粒不一样,或者通俗的说是批次不一样,不通刷的

网友:
233333333群友嘛,前几天看到群里有人玩这个...手头的盘当时试过升级一个暴毙一个也没救回来就放弃了..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固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
2015年用了一批这个盘,2个120g的在前一两年就掉盘了,4个240g的有一个今年初掉盘了,还有3个我在第一个120g掉盘的时候就去东芝存储官网下载了修复固件刷新了,然后就一直没问题,那个掉盘的是被人带到家用了,我跟用户说最好刷个固件,操作还是很安全的,我刷新3次都没出过问题,对方说好的结果没做,今年初打电话跟我说找不到硬盘了,我问他刷了修复固件没,说搞忘了,呵呵~

网友:
11.3跟12.3实际上对应的是不同的颗粒
这个盘用过两种颗粒,
11.x版本对应的是1Ynm的2D TLC,对应颗粒型号是9UDK,0UDK,1UDK,,,容量有120G,240G,480G,960G这几个版本
12.x版本对应的是1Znm的2D TLC,对应颗粒型号是9UHL,
两个版本的固件不通用,刷错了盘不能正常工作,,需要短接后重新刷

还有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直接这么刷固件一次性刷过的可能性很小,还需要清空一下刷,,
基本步骤是,先固件包刷,然后报错,重新短接上电,清空,清空完了不用重新上电,直接再刷,,大概率就过了

网友:
一个是名字不是原来的,这倒是算了,二个是SMART看不到了,只能用flash_id工具看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刷的可能刷错了固件版本,, 能找到, 但是一旦持续 大容量写入, 就又 掉盘了。。 然后插电 别管他, 长时间 后 再插拔又能回来。。

我都已经忘记 当初怎么刷的了。。   240g的。 要120的 我估计就直接丢了。。
楼主这个 120  240g 都可以刷的吧。。

哎, 当年也是偷懒 没升级固件

网友:
固态硬盘掉盘是因为固件有问题的缘故?

网友:
mark下,手上有块掉盘的,有空的时候试试

网友:
楼主,我的掉盘只能刷进去12.0,刷完能用,但是装不进去系统,当普通硬盘用现在也不大放心,感觉是固件问题,大神有啥招能指点下?个人觉得能刷进官网的11.2或12.3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