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双频带功放,体积最小的路由器是什么

楼主(2021-05-24):
可以塞口袋里的

网友:
双频带功放还要能装进口袋...能装进口袋就只有板载天线了,带功放+板载天线这种奇葩
看看星际宝盒,据我所知没有比它更小的了

网友A:
小米mini 青春版,型号好像是R1C。双频的带不带功放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mini 青春版,型号好像是R1C。双频的带不带功放我就不清楚了。

小米mini 青春版 只有2..4G 300M

网友:
弄个手机做热点就行了!!!

网友:
你的重点应放在体积小,随身携带方便,覆盖范围不需要多大,一到两间房足矣,而不是什么双频,功放,要体积小,比如tplink710类似的小盒子路由器,带两个网口,一个usb接口,还可以给手机充电,非常方便,要双频的比如斐讯e1,带一个网口,但块头稍大点

网友:
我能想到只有小米mini 目前我用他当nas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mini 青春版 只有2..4G 300M

既然是放在口袋里的,便携性和功能估计要有取舍。我以前出差的时候都是拿一个小的totolink的,只有简单的功能,5v接口,供电也方便,现在老了,搞不动了,在海鲜市场出了。

网友:
星际宝盒改内置天线可以满足塞口袋!但是你得拖个12V/1.5A的电源!小日本的AU方盒子路由器把主板拆出来有半盒烟大小,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mini 青春版,型号好像是R1C。双频的带不带功放我就不清楚了。

别想了,肯定不带,而且只有2.4G,稍微大点那个mini也不带功放!我有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