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知道日彩遥控落地风扇的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5-24):
哪位知道日彩遥控落地风扇16脚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
是遥控落地风扇。

网友:
单片机知道型号也没卵用。再说那东西你不故意弄他一般不会坏。
还是说说故障现象,一般这种电路,故障重点在线路接头和那几个可控硅。

网友A:
我买的这个是18脚的,淘宝搜索一下差不多的应该就是了

楼主:
受教了。
故障就是风扇上面的按钮开关不能启动风扇,遥控可以正常启动,换了开机开关或者短路这个开关也不行,几个可控硅都撤下测试都是好的调换各个可控硅安装也没有用,有时用936烙铁补焊一下焊点后风扇上的按钮又可以开机,但过二天后又不行。上面的电容都撤下来测试都是好的,电阻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启动按钮开关一脚并联上面的摇头等按钮。另一个脚是直接接在这个管理芯片上的。管理芯片上外联原件也查不到问题。郁闷了。

网友B:
背面红色的CBB电容换掉,肯定OK,阻容降压容易坏,还可以找个闲置5V手机充电器改一下,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红色的CBB电容换掉,肯定OK,阻容降压容易坏,还可以找个闲置5V手机充电器改一下,一劳永逸 ...

CBB电容测试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是18脚的,淘宝搜索一下差不多的应该就是了

我的是 16 脚的 ,楼上说了,买了也没有卵用,要写程序。这个不会!!!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故障,按键不能用遥控正常,说明芯片没坏,是LED指示灯损坏,把电压拉低了,有些LE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反向测量也有数值,更换过LED就好了。再就是检查稳压管那里有没有问题,控制板上的零件也没几个,故障还是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故障,按键不能用遥控正常,说明芯片没坏,是LED指示灯损坏,把电压拉低了,有些LED用万用表二极 ...

LED指示灯损坏?!有可能!希望是这个问题,我来来回回撤了N次了还没有搞好,

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所有发光二极管都亮,反向没测试,有时间我一个一个将发光二极管撤下测试一下。估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发光二极管将电压拉低了管理芯片不工作。但郁闷的是所有发光二极管都正常亮。稳压管是好的测试了有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 16 脚的 ,楼上说了,买了也没有卵用,要写程序。这个不会!!!

手电论坛我给你回复了,现在的芯片有做好程序来卖的,我买的芯片就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指示灯损坏?!有可能!希望是这个问题,我来来回回撤了N次了还没有搞好,

我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所 ...

能亮不一定是好的,有些反向测量有阻值,出现了漏电,我那台风扇就是这个现象

楼主:
谢谢,停了二天后插了2次电源,风扇上开机按键不能启动,过一个小时再插电源后,开机按键又可以启动。
还是检查一下8个发光二极管,在路测试反向电阻均无穷大,撤下来检查结果一样,还有一个47uf/16V电解电容没有测试,焊下测试指针表显示电阻无穷大 容量36uf,换一个47 uf/50V的 。,反正今天测试风扇上的按键都能开机。过二天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论坛我给你回复了,现在的芯片有做好程序来卖的,我买的芯片就是带程序的 ...

1,不知道这个16脚芯片是什么型号。2,如果型号对也不知道程序对不对。

楼主:
昨天8个发光二极管测试反向电阻都是无穷大,还换了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当时按键可以正常启动,12小时候,风扇上的开机键不能启动,拔插5次电源插头还是不能启动,拔下电源插头后20分钟再插上后再按风扇上的开机键又可以启动了,过不多长时间又不行遥控总是可以启动的。
现在只能怀疑16脚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但不晓得x宝上的管理芯片脚位和程序对不对。是什么芯片?
只要遥控能正常就不搞了,不管风扇上的开机键了,反正不用它!而且我的小米手机可以遥控这个手机,很方便!
今后遥控还可以搞万能遥控板,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