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之前说过的三洋洗衣机拆掉,果然被坛友说中了。

楼主(2021-05-24):
果然是不锈钢滚桶的铝支架完全被腐蚀,导致滚桶松脱把外桶完全切割开,换件要几百,没必要,全拆掉了,内外桶外壳都送回收站了,内脏能DIY个啥?风力发电机行不?

这个电机和电动车的几乎一样,3根动力线,五根霍尔线

网友A:
我家原来的博世也是这样坏的,丢掉就行,占地方

网友B:
铝合金支架180,自己DIY一下还能再洗5年,买新的得小3000吧!!!
这电机失去了架子就难以再利用了!!!除非你把电机部分的架子和主轴都切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支架180,自己DIY一下还能再洗5年,买新的得小3000吧!!!
这电机失去了架子就难以再利用了!!!除 ...

自己修的话,换不锈钢支架2百多,还要换外桶前罩1百多,这钱还真不好赚。

网友C:
用了几年坏的,我的西门子八年了还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原来的博世也是这样坏的,丢掉就行,占地方

用了几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几年坏的,我的西门子八年了还没什么事

大概4,5年左右吧

网友D:
传说中的DD直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DD直驱吗?

其实就是把有刷电机换成了电动车轮子那种无刷电机。

网友E:
算5年坏了,损失3000元,如果大件衣物送洗衣店,平均下来一年花费600,连水电洗衣粉的钱都省了。似乎送洗衣店还划算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5年坏了,损失3000元,如果大件衣物送洗衣店,平均下来一年花费600,连水电洗衣粉的钱都省了。似乎送洗衣 ...

夏天的衣服一天两洗,不要说600,三口之家一年3000都不够。

网友F:
看来贵的洗衣机也就那样,格兰仕998的用了8年关门不严烧毁门锁及主板,没其他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贵的洗衣机也就那样,格兰仕998的用了8年关门不严烧毁门锁及主板,没其他毛病。
...

主板都烧了,还能有啥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支架180,自己DIY一下还能再洗5年,买新的得小3000吧!!!
这电机失去了架子就难以再利用了!!!除 ...

他是把外筒割破了,我是轴承异响把支架换掉了,换了三脚架  中心轴  轴承 水封,几百没了

楼主:
洗衣机桶内除了支架,其它所有金属件都是不锈钢的,擦干净后还和新的一样,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寿命,如果某产品所有零件都工作正常,那总会有一个重要的但不影响人身安全的零件在设计寿命到期后逐渐损坏。像这种铝支架在碱性环境中的寿命肯定也是计算好的。时间一到就会出现因腐蚀导致的松脱。

网友G:
那这样说,老式波轮洗衣机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这样说,老式波轮洗衣机还耐用

还有一台近20年的小天鹅,不过都这样做的话,白电企业会破产了。

网友:
我家小天鹅滚筒11年了,几乎隔一天就要洗一次衣服,杠杠的,白电是要上点智商税才能明白国产品牌的好

网友:
海信的,促销时候1499买的,用了8年多了,昨天刚拆了清灰,支架还是原色,轴承正常,水封正常,不是DD,就是甩干时候动静大点(一直动静大),还能接受,有时候,国产的不一定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台近20年的小天鹅,不过都这样做的话,白电企业会破产了。

老式波轮洗衣机,就是容易撞桶,衣服多了不平衡,脱水时就容易撞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