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双工通话

楼主(2021-05-24):
业务需求:双工通话,直径100以内。
我想到的解决方案:
1,双工通话对讲机(价格不便宜,2个得几千块),PASS掉。
2,安卓手机通过QQ 微信语音+蓝牙耳机,OK。缺陷:网络信号不好的时候经常卡顿,实时性不高。
3,安卓手机通过装APP,连接路由器,实现点对点通话(目前没有好用的APP),可能是这个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没有好用的APP,或者说很少。

~~~~~~~~~~~~~~~~~~~~~~~~

目前是普通对讲机,语音激活发射功能,但是经常不能发射出来,发射时间超过时间。

好烧脑啊,好麻烦

网友A:
固定通话的话,两个电话机子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通话的话,两个电话机子解决问题

一个是话费贵,二一个是经常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所有考虑手机开热点(WIFI方式)通话

网友:
方案一  SIP电话  现在运营商的都是SIP电话 但是 需求高的  需要用专用的设备。
方案二 专业的五方对讲设备  可以参考电梯厂商的对讲设备

网友:
哈哈,有句话叫隔山全靠吼,

网友B:
每人两个对讲机,调到同一个频道,就是双工通话
一个对讲机永远只收听,另一个对讲机用来说

网友:
距离稍远点的无绳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人两个对讲机,调到同一个频道,就是双工通话
一个对讲机永远只收听,另一个对讲机用来说 ...

网友C:
买四个对讲机,两个一组,两组之间不同频点。把4个对讲机中,不同频点的两个你拿着,剩下的那2个对方拿着,指定好用哪个发、哪个收。这样就可以廉价实现双弓,而且不会产生所谓的“回授音”

网友:
参考火车与站台之间的对讲通话,那个就是用普通半双工做的双工

网友:
100米无线话筒都能用吧。

网友:
小对讲机一个大概100块,买四个,两两一组,一个收一个发。

网友D:
3  手机安装 sip 客户端, 局域网里搭个sip服务器
sip 就是软件电话交换机, 可以实现局域网通话,双工的,跟打电话一毛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  手机安装 sip 客户端, 局域网里搭个sip服务器
sip 就是软件电话交换机, 可以实现局域网通话,双工的, ...

SIP要稳定 需要专业的IP-PBX  设备
运营商都在用的sip通话设备  稳定性肯定没问题
关键在于需要专业的SIP网关
咸鱼去 收一个专业的SIP网关(比如迅时语音网关)  网线一拉 上SIP电话就行了

PS:  有个偷懒的办法   运营商不是有亲情号吗  整个亲情号
两个手机号就随便打   这个就是每个月要付点费用   实际效果只要运营商信号覆盖的  比一般的对讲机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P要稳定 需要专业的IP-PBX  设备
运营商都在用的sip通话设备  稳定性肯定没问题
关键在于需要专业的SIP ...

如果只是在同一个局域网内通话,不需要落地,不需要外拨的话,连IP-PBX都不需要
SIP客户端,直接拨对方IP地址就能通话

网友:
楼主去淘宝搜一下, 有种东西叫做 “头盔对讲机” , 全双工, 免手持, 体积跟个火机大小, 你100米用, 买个标称500米的基本款就行了, 当然你有米买个1200米的也行, 买的时候看自己需要,如果日后要添加设备, 多人双工使用, 得问清楚店家能否加机器, 我记得目前最顶级的好像最多能到6个人的, 不过价格嘛就呵呵了。

网友:
弄一个小灵通做分机的灵通无绳电话机

网友:
收听人数,场地开阔情况???
1、手机安装滔滔对讲,需要的人下载安装,设置群密码,不让无关人员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人两个对讲机,调到同一个频道,就是双工通话
一个对讲机永远只收听,另一个对讲机用来说 ...

会自己和自己回受的。发出刺耳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四个对讲机,两个一组,两组之间不同频点。把4个对讲机中,不同频点的两个你拿着,剩下的那2个对方拿着, ...

如果只是两个人,2个对讲机足矣,写频成收发异频的就行了,1的发是2的收,2的发是1的收。这个我玩过,很方便。还不会被人偷听,就是有幸被搜到了,也不可能收发都搜到,有些类似于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