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广州优硕 GZUT New Onepro固件分享

楼主(2021-05-24):
买了个New Onepro, 发现我这个恰好没上锁,于是拿ST Link提取出固件分享一下

楼主:
GZUT New Onepro固件如下:

网友:
忍受不了ch431a的慢,也买了这个

网友A:
和一般的25系列有啥区别啊,求指点!

网友B:
牛批,以后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
Mark'一下,有没有自己制作出来的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我的是PRO3,很久没刷固件了,电路板吃灰氧化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批,以后可以自己做了

最近忙啥呢很久没见大佬作品了?

网友:
楼主,好人做到底,电路图,也画出来

网友:
主控是啥,楼主能帮忙拍下PCB的正反照片不

楼主:
采用STM32F103C8T6芯片

楼主:
然后编程器本身没有SWD接口,我飞线飞了一个,成功把固件弄出来了

网友:
碰到高手无所遁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一般的25系列有啥区别啊,求指点!

主要优势是速度超级快,缺点是驱动没有数字签名

楼主:
另外附加上客户端和说明书,说不定有用

网友(2021-08-14):
引用 楼主:
采用STM32F103C8T6芯片

搜了下这个芯片也得15到30不等那?那价格还算可以了?

网友(2022-03-14):
可以山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