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元的富格热风枪,加可控硅调温板

楼主(2021-05-24):
19元买的富格热风枪,原机只有2档,一档是1400多w,一档是串二极管,功率风力减半。淘宝看到有热风枪用的调温板,16元,就买了一块。很简单的可控硅线路,因手上没有这些原件,
就买块现成的。上午化点时间装上。偷懒,没有改动档位开关的接线,直接将可控硅串入主加热电热丝。
等空了再改档位开关接线。现在是强风档,功率160w~1460w,弱风档,460~760w,改下档位开关接线,可以强弱二档风,功率都是160~1460w。

可控硅板

电位器孔位

开好口

电位器板,胶水固定

可控硅板,固定在另半边壳子上

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丑小鸭变小天鹅。。。。。。。。

网友:
调温板的连接来一个

网友:
16元?有点贵!

改得不错.

网友A:
这个可以拆电路板零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拆电路板零件吗?

没试过,风嘴太大,一吹估计一大片

网友:
从19元升级成59元了

网友B:
这板子3块钱差不多,加上邮费,这样的价位比较合适。

看那小二极管,也承受不了1500W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3块钱差不多,加上邮费,这样的价位比较合适。

看那小二极管,也承受不了1500W的样子,
板子零件不贵,主要是手头没有,有现成的也不算贵,省事。
那二极管是全波整流后给风扇电机用的,原机有整流,这个就空着。

网友:
买个热风枪手柄,加这个调温调速是不是就可以拆贴片了

网友C:
买过一台数显式热风机,抄板的电路如图,就是用可控硅调整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台数显式热风机,抄板的电路如图,就是用可控硅调整功率的。

数显的发热芯总成,多一个温度传感器,是5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显的发热芯总成,多一个温度传感器,是5线

我的热风枪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应该还是简易式 的,不是数控发热芯,而是电热丝的。

我的热风枪传感器是安装在出风口的位置,只作为显示出风的温度用,没有控制出风温度的功能,出风温度靠自己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间接实现。

网友:
直接30多块买个带调温的好多了。

网友(2021-08-02):
这个热风枪挺便宜啊。这种风扇小电机是12伏的么?

网友:
有精准温度盘调节的好用,不然一般两档也够用,可控硅凭感觉调的吸引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