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马拉西亚产的通用钟控收音机拆解(GE 7-4630D)

楼主(2021-05-24):
做工看上去还是不错的,这个是110V的电压,用万用表测试初级已经断路了,看看时钟是LM8560,没有发现晶振,变压器输出的两路,一路应该是9V左右供时钟工作,另外一路是三根线,供收音机工作, 线序是6 7 8 ,这一路边上的电容耐压是16V,那估计输出是12V,但是三根线,不能确定三根线的具体电压,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收音机IC是T911BI-T23,百度没有任何参数。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请同志们赏点M。

楼主:
哪位朋友有这个资料的电路图?

网友A:
开关应该是wake to redio吧,music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应该是wake to redio吧,music哪里来的

仁兄有所不知,这个功能是时钟的报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应该是wake to redio吧,music哪里来的

music就是收音的意思

网友B:
重点位置没有拍,把两组电压整流部分电路拍详细一点,看看是什么整流电路,是桥式整流还是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位置没有拍,把两组电压整流部分电路拍详细一点,看看是什么整流电路,是桥式整流还是全波整流? ...

看后面那个时钟部分和收银机主板部分是分层的,手头上没有变压器,也就没有拆,您说的对,应该拆开看下就能知道大概,不过我觉得三根线是不是有一根地线?难不成双12V,那也是共有一个地呀。

网友:
8560就是可以用电源交流电频率做时钟频率的。

网友:
LM8560时钟电路,好像是引入的电源工频电源信号50HZ或60HZ作时基信号引入的,精度与用交流电的频率的精度有关,后来为提高计时精度可以改加晶振加分频电路信号引入

网友:
110V电压需要用变压器吗?还是有别的办法

网友:
电压和频率都不合适

网友:
wake to redio   意思是闹钟时间到了,是收音机得电工作,如果已调好台,实际上就是播放电台.....
wake to ALARM  意思闹钟时间到了,仅是闹铃声输出,例如  DDDDDD.....

当年的钟控收音机都是这样的功能...

对于楼主的问题,没拍全整机板子,但我猜测三根线是全波整流,  所以有一根是公共地,公共地线是连接到电容负菜的,你仔细看看板子就能看出来了.你随便找个交流9V的220V变压器装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