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同事电脑不开机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4):
最近几天同事的电脑出现问题,拿来我维修,介绍的故障是按开机键不反映。
有时候按几十次才会启动一次。
已经排除了开关和电源的问题,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系统主板用的是微星H55-P31主板(怀疑是此主板不触发)。
今天拿下主板来,仔细观察,发现显卡插口下方附近(靠近IO芯片上方)一个
贴片元件破了一块,询问一下大家是什么元件?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
这估计得查点位图吧,没丝印了,猜不出来是啥。

网友:
内存条擦擦干净,插插好

网友:
不触发跟内存条没什么关系,先刷BIOS,不行再考虑io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几块板,症状都是按开机没反应,换电容后OK,有一次发现一个电容短接放电后OK,赶时间就把电容两脚引线到RESET键,每次开机先按RESET键再按开关,加密功能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 ……

网友:
就不能圈个红圈圈么,害我找了半天

网友:
三极管或mos,找个f71889f的手册或者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大概是2n7002

网友:
看看有没有旧板相同位置的原件,拆下来换上去试试

网友:
主板型号没拍到,是不是 MS-7638 ? 到 chinafix 找点位图。

网友:
去淘宝或者咸鱼搜同款主板看有没有高清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