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目博士MBS-323温湿度计拆解简测

楼主(2021-05-24):
目博士MBS-323温湿度计,2月10日淘宝特价拍的,一直在用。今天拆开看看:

安装电池后显示

湿度传感器吧

工作电流15uA

间或53uA

工作电流曲线图查看,间隔大概10秒

用了三个半月,时钟对比手机快了6分钟

网友A:
湿敏电阻上有脏东西……

8025专治各种时钟不服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目博士MBS-6

网友:
快6分钟,必须换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敏电阻上有脏东西……

8025专治各种时钟不服

失礼,贤弟发来的8025一直还没有用,怠倦迷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敏电阻上有脏东西……

8025专治各种时钟不服

三个半月,时钟对比手机快了6分钟-----如果按100天计算,每天快不到4秒吧,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偶有个打标HTC的,现在温度单位乱了,复位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半月,时钟对比手机快了6分钟-----如果按100天计算,每天快不到4秒吧,已经很满意了! ...

你的表你说了算

网友:
这种和志高温度计同出一辙啊,怀疑都是同一个代工工厂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我那个湿度传感器看起来有点脏,就用超声波清洗下,结果只剩皮包骨了。。。。。。。

网友:
我也有这玩意,时间温度都不准,需要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敏电阻上有脏东西……

8025专治各种时钟不服

请把139改成025

网友:
我买的那个科士德电子温湿度计也是淘宝特价买的,一个月下来要慢三分钟......

网友:
请把墨改成黑

网友:
把你M分我就改

网友:
温度不准,升温快降温慢。

网友:
这种必须改良啊

网友(2021-07-30):
我也买了这个,粘这种闹钟屏塑料板的双面胶时间长了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