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拧自攻丝问题

楼主(2021-05-24):
上周末闲来无事,就在新家自己安装两张北美实木床,都是北美白蜡木,属于很硬的木材。卖家也说了,这个木材不预冲孔,自攻丝根本攻不进。
五金件都是卖家提供,该有的地方卖家也预先冲好孔了。
我本来信心满满,用得伟701(12V电钻)+米沃奇超合金PH2批头干了起来。一开始扭力太小,螺丝打到一半深度电钻离合了,后来逐渐加大扭力,最后要把扭力环调到最大档位(大概57NM的样子)才能勉强把螺丝打到底(就是到底之后电钻也离合了)。
后来发现这电钻扭力大了之后,反作用力也很大,后来我手腕有点压不住,大概也是没力气用批头顶住螺丝屁股了?好几颗螺丝屁股被打花了,就是批头脱离螺丝屁股在那疯狂打转。。。
想问一下,这是技术问题吗?是不是硬木材应该用冲击起子比较合适?
但是,之前也是同样的床,是师傅安装的,他用的就是杂牌百来块的12V电钻,啪啪啪拧的飞起啊,扭力环我看他是13档,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批头和螺丝不匹配,舍不得用力压螺丝,舍不得啪啪啪的造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头和螺丝不匹配,舍不得用力压螺丝,舍不得啪啪啪的造螺丝刀

批头和螺丝肯定匹配的
估计是力用小了 需要很大力的吧 这样拧几个 还挺累的
换冲击批会不会好点?

网友B:
1、用预埋件比较好……宜家一般用的都是人造板+塑料预埋件,不论成本和造价,diy 方便啊

2、套筒+外六角 自攻

网友C:
不要和师傅比力气,打这个一定要压紧,不然很容易打花螺丝,而且不能用高速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预埋件比较好……宜家一般用的都是人造板+塑料预埋件,不论成本和造价,diy 方便啊 ...

卖家已经预冲孔了,但是木材还是挺硬的,手拧都没辙,只能上电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和师傅比力气,打这个一定要压紧,不然很容易打花螺丝,而且不能用高速档。 ...

那用冲击批会不会好点?至少没有反作用力了,只要用力顶住螺丝

网友:
师傅的力气保证大,看人家干活轻松的,自己干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网友D:
拧木头(无论软硬木)还是用啪啪啪的冲击批好,完全是不同的使用感受,因为冲击批自带向下的冲击力,手不用力批头一般都不会离开螺丝头的。

网友:
应该是技巧问题  设备不存在问题  我的海鲜牌都用的刚刚的   批头卡稳螺丝  压住了打

网友:
体弱,手不稳

不要跟专业人比,你看着人家单手就很轻松,但那是人拧了几千几万个螺丝后才有的结果,我个马刀锯,我锯30多公分的树都轻松容易,借人锯几公分的树枝, 不是锯片夹住了弄弯就是把锯片弄断,烦死

网友:
手电钻手腕要用一定的力量压住,短时间使用还是可以,长时间手腕吃不消,
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用冲击电批,自动拧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木头(无论软硬木)还是用啪啪啪的冲击批好,完全是不同的使用感受,因为冲击批自带向下的冲击力,手不用 ...

最近一直再看冲击批 手上有得伟12V平台,大有20V平台
是选得伟801还是大有5733H呢?
或者米沃奇2553?
801好像裸机也蛮贵的,一套2553也才900左右

网友E:
扭力环调到钻孔挡,电钻也离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木头(无论软硬木)还是用啪啪啪的冲击批好,完全是不同的使用感受,因为冲击批自带向下的冲击力,手不用 ...

因为我手上有得伟680G2,拧小螺丝用
得伟701,本想着装床用,但是实际效果很累手
大有5283冲击钻,打孔用
所以可以买个801,然后把680G2和701都出了回血,因为801有A模式,可以覆盖680和701了
也可以出掉701,买个大有5733H,和5283共享电池
也能出掉701,买套米沃奇2553?但是据说2553低速启动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力环调到钻孔挡,电钻也离合了?

不是钻孔档,是15档,钻孔档,转速也很快吧。。。螺丝屁股估计直接花了

网友:
没打花上百颗螺丝是练不出师傅的力道的,人机合一不在乎手里的工具,,螺丝下潜多少手里的力道是要变化的

网友:
拧螺丝得低转速高扭力

网友:
巧了 我也是同款电钻 上螺丝吃力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上一半 退出来然后在利用惯性进去会轻松很多 得伟801我也有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701 801经常干断螺丝  打不进去了冲击很容易断的

网友:
换到1档试试 手要压住螺丝不能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