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卖得比较好的小熊养生壶YSH-B18H8

楼主(2021-05-24):
朋友拿来修的,
描述故障:保温档时间不长会把水烧开?
检测:操作失误,功率档位误调节,按钮调到最大档位当然会烧开。
结论:正常
话不多说

壶身

底座

手机发帖不好编辑,可能图有点乱

楼主:
发热芯81欧,符合600瓦
管理心片ob2222

网友A:
感觉和我家在用的九阳养生壶同出一辙,看来都是大同小异了

网友B:
可以啊,都用上strix的耦合器了。
这个不是蒸汽控制。不知道烧开会不会自己停?
没看到烧开水程序。。。

这种玻璃的的确大家觉得比塑料的更健康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我家在用的九阳养生壶同出一辙,看来都是大同小异了

我怎么感觉保温和烧水工作状态一样呢,都是先要把水烧开后才停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都用上strix的耦合器了。
这个不是蒸汽控制。不知道烧开会不会自己停?
没看到烧开水程序。。。

我也是第一次用,今天研究了一下,烧开是靠温度传感器识别通过双向可控硅控制,会自动停,

网友(2022-03-11):
请问 我测b18w2的温度传感器是10K的 不是100k

网友:
整体做工还不错啊。小熊做个性化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06-24):
我家买了半年的小熊养生壶突然不加热了,温度显示正常,经过学习,拆开水杯下面测量发现应该是发热芯坏了,电阻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