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咨询: iphone 6手机电池背胶不粘可以吗?

楼主(2021-05-24):
昨天自已换的,背胶粘成一团没法用,手头没有背胶,能将就吗?

网友A:
不粘的话会有点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粘的话会有点晃动

晃动到没有,买的比原厂容量大的。

网友:
可以不用,就是电池在里面会左右晃,有响声,还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所有手机电池我都不粘的,最多粘一点点,有空隙的用纸或者其他东西塞一下,为下次的检修做好准备。

网友B:
自己生活圈找不到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生活圈找不到双面胶?

双面胶有,不耐热,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胶有,不耐热,没用。

我记录仪放粘在玻璃上60度都没掉下来。

你什么手机温度能高到双面胶粘不住?

网友:
建议用双面胶,稍微贴一点保证不晃动即可,我一台小米就是粘了大块那种电池胶,拆卸过程中破裂了

网友:
需要 。不然容易松动重启

网友:
要是电池不在里面左右晃就没事

网友:
用普通的双面胶粘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
不沾的话电池排线容易松吧?

网友:
买电池没带背胶?原来的背胶剪一点用亦可以,方便下次换

网友:
稍微粘一点点双面胶就可以了,不粘的话甩来甩去容易晃动,

网友:
双面胶,一点点。我的6S就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个6呢

网友:
粘一条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