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用STC15F104W做个定时器

楼主(2021-05-24):
闲得慌,看到论坛有大神做的定时器功能丰富,于是画板搞个玩下,做完又放着吃灰。

某配免费打样

某宝买两个模块,单独买芯片和LED还要贵些

折掉一片,器件转移

两个对比一下:

工作正常。只需要外接电源和继电器模块就可派上实际场景使用了,不过还没想到哪里用得上,先吃灰去。

网友:
看着还不错,再直接画个继电器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A:
屯了一堆这种8脚的stc,还没想好哪里去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屯了一堆这种8脚的stc,还没想好哪里去用

最近不是涨价了么,高价出掉!

网友:
断电保持?
弄个低压型号两节电池加个蜂鸣器,放厨房做定时器。
不知道如果用带未工作自动休眠,两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不是涨价了么,高价出掉!

那还没那么多,自己随便做点东西是用不完的感觉

网友:
是不是很多种模式延时那个芯片

我直接买了带继电器的成品。加了个电磁阀, 装在净水器出水上改成按键开关水了。
设80秒(一壶水90%的时间)。 点一下,接一壶水后停止,期间点一下也停止。净水器出水慢,省得等待,而且有时候就忘了关水。

网友:
电路图,也不发出来给看看...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C:
楼主,
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已发出来了

网友:
坐等,楼主扔了,我捡。。。

网友(2023-05-11):
您好!
能不能把这个产品立创EDA的PCB和电路图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