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操作更顺滑的电竞鼠标,拥有100小时续航,KONE Pro Air上手

楼主(2021-05-24):
平时工作娱乐的时候少不了一只好用的鼠标,目前市面上的鼠标花样不少,特别是在电竞领域,很多鼠标都有丰富的按键,以及绚丽的灯效。最近我就在用一款德国冰豹的鼠标,就是这款冰豹KONE Pro Air,和一些偏重的鼠标不同,这款鼠标重量很轻,而且手感非常不错。

冰豹Roccat是一家技术实力很强的外设品牌,旗下的KONE系列键鼠广受欢迎,拥有丰富的产品型号,能够提供特别漂亮的RGB联动效果。不过之前KONE系列还没有推出过无线鼠标,这次的KONE Pro Air则是直接实现了有线、2.4GHz以及蓝牙的三模合一,而且重量只有75克。

这款鼠标有黑白等经典配色,并且具有多变的自定义灯效系统,拿来玩游戏会很有氛围感。KONE Pro Air的包装比较简洁,上面简单介绍了这款鼠标的一些特色,比如泰坦光学轴按键、泰坦滚轮Pro以及蜂巢内壳等,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款鼠标各种专业化的优势。
简约优雅的设计

在包装里面,KONE Pro Air给我们提供了一枚2.4GHz的接收器,以及一根柔韧性非常不错的编织数据线,长度达到了2米,日常使用特别方便。另外这款鼠标还配有一本很详细的说明书,开始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说明了解鼠标的结构,然后通过它的驱动软件进行一些自定义的设置。

KONE Pro Air的正面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细节上却打磨的非常细腻,外侧这种BIONIC SHELL蜂巢外壳尽管轻巧,但却十分结实,而且细节做工非常好,具有比较不错的防尘效果,减少了后期清理维护的成本。

如果仔细看它的主按钮的话,会发现这里有点透明,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蜂巢形状。开启鼠标之后,这个位置会亮起RGB灯,配合蜂巢形状的纹理,看上去特别漂亮,而且借助ROCCAT Swarm驱动程序,还可以自定义灯效的动作和色彩,实现更加个性化的显示效果。

而且这两枚主按钮用的是TITANSWITCH OPTICAL,采用了机械结构,反馈特别清脆,而且速度也很快,阻力比较适中,很适合在游戏中使用。

另外在滚轮这里,摸上去也特别舒服,这个位置采用的不是常见的塑料材质,而且是手感更佳的铝合金,称作TITAN WHEEL PRO 泰坦滚轮 PRO,滚轮本身尽管很轻,但是却又特别地结实耐用,侧面看上去还有一种镂空效果。平时用的时候,因为材质本身的特点,滚轮还可以迅速贴合手指的温度,滑动起来更加舒服一些。

在操作反馈方面,泰坦滚轮 PRO的分段更加明显,滑动更加精准,而且通过驱动软件也可以调节10档滚动速度,不管是游戏操作还是日常使用,都显得更加灵敏准确。

鼠标左侧的两枚按键默认为浏览器前进后退按键,而且在鼠标结构上,它的左右两侧采用了贴合手型的内凹形态,这样在握持操作的时候,手感很不错,而且侧面部分还有横向的纹理,提高了防滑表现,操作更加稳定。实际使用当中,左侧的两枚按键因为提交较大,所以操作很方便,并且可以通过驱动软件设置为自定义的功能。

整体看来,KONE Pro Air的正面设计虽然初看起来和其他鼠标没有区别,但是在材质、细节上确实有着不少优化,大大提升了操作手感,而且它的外观也更加漂亮一些。不过这款鼠标没有提供DPI调节键,日常使用中可以通过驱动软件,搭配配置文件进行设置,用起来不算灵活。

这款鼠标的底部搭载了19K DPI Owl-Eye光学传感器,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猫头鹰眼,可以实现超精准的19000 DPI,这在电竞鼠标里也是特别少见的,可以大大提高游戏操的操作精度和响应速度。不过19000 DPI可能太灵敏了,我们可以驱动程序里设置50到19000的DPI,并且调整精度也可以达到50 DPI,这是普通鼠标不具备的特性。
敏捷自由的操作

KONE Pro Air因为可以支持有线、2.4GHz无线以及蓝牙三种连接方式,所以特别在底部配备了一个切换按钮,使我们可以轻松地在三台设备间切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配置切换按键,能够用来切换预设的5种配置文件,我们可以在冰豹Swarm驱动软件上,设置按键功能、RGB灯效等各种参数,配置文件直接保存在鼠标上,切换设备和系统之后,也能继续使用。

这款鼠标的底部还有一个收纳2.4GHz接收器的位置,此外为了提供丝般顺滑的操作体验,这款鼠标的底部还加入了纯PTFE热处理鼠标垫脚,就是被蓝色贴膜覆盖的位置,所以要想获得更加细腻流畅的滑动体验,千万不要忘了把底部的贴膜撕下来。

另外冰豹还提供了一根USB-C PhantomFlex充电线,这根线手感特别得柔软,外层是编织线,但是摩擦力特别小,所以即使连线操作,感觉也很顺滑。

日常使用中,KONE Pro Air的驱动软件冰豹Swarm可以给我们的日常使用带来不少帮助。我们可以从冰豹的官网下载到最新的驱动程序,而在鼠标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连接到PC后,冰豹Swarm也会自动识别出鼠标的型号。

一般的设置,比如按键的灵敏度、按钮的功能、RGB灯效等,在冰豹Swarm上设置好之后,都可以即时同步到KONE Pro Air上面。如果需要升级固件的话,则需要通过有线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在日常使用中,KONE Pro Air这款鼠标管理和功能设置的灵活性还是很高的。

在冰豹Swarm上面,我们除了可以设置KONE Pro Air上每个按键的具体功能和灵敏度之外,还可以设置AIMO灯效,如果有其他冰豹的设备的话,一站式的灯效管理工具,能够给我们节省不少时间。而且冰豹Swarm的汉化程度非常好,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进行设置,并且可以实时查看鼠标的电池状态、信号强度等信息,有时这些信息对于故障排除也有很大帮助。

最后在续航方面,虽然KONE Pro Air重量只有75克,但是凭借Stellar无线连接协议,它在无线使用时功耗很低,因此有着十分出色的续航表现,这几天用过之后,我发现它确实有100小时左右的续航能力,这样一天按8小时计算的话,充一次电可以用上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总体来说,KONE Pro Air是一款设计十分精致的电竞鼠标,而且其轻巧的机身以及超长的续航,相比于很多同类产品,日常使用更加方便。并且在很多细节上,凭借Titan工艺的加持,这款鼠标在日常操作中的舒适度也很不错,如果不喜欢沉甸甸的游戏鼠标的话,不妨试试KONE Pro Air,一定会获得丝般顺滑的操作体验。非常感谢金测评提供的体验机会。

网友:
不拆的话难以服众、、、、、、、、、、、、、、、

网友:
听名字像是出口转内销的。

网友:
就这么几个键??滚轮不能起飞,中间不能左右翻,你拇指只有2个键就不说了,为什么滚轮后面也没有按键?成为经典的鼠标按键至少有8个,我认为要9-13个,蓝牙无线双模意义何在??作为一块游戏鼠标蓝牙延迟是不是高了?不如把成本用在提升鼠标实用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