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下坛友白光T12 屏不亮了应该是那里问题?

楼主(2021-05-24):
请教下坛友白光T12  屏不亮了应该是那里问题?  之前不亮了,拆下看了下又亮了,现在彻底不亮了,对电路不太懂行,知道的坛友告诉下,感谢!

网友A:
都焊成狗Shit了。估计你自己都看不清吧,我们就更看不清了。我用的是没有屏的版本。所以对你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从哪答起,帮定了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芯片,估计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焊成狗Shit了。估计你自己都看不清吧,我们就更看不清了。我用的是没有屏的版本。所以对你这个问题也不知 ...

买来就这样

网友B:
1.还能加热 恒温 么,是可以用只是屏不亮 还是整机歇菜了。
  是不是屏坏了

2.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还能加热 恒温 么,是可以用只是屏不亮 还是整机歇菜了。
  是不是屏坏了

卖家小黄鱼,没人了,机器正常工作,就是不显示

网友:
屏幕有无背光??查查

网友:
  多半是液晶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能正常工作说明负责屏幕和运放供电的7805没问题,单片机大概率也没问题,那只能是屏挂了

网友C:
用的最便宜的616板子先做了一个,然后用做好的又做了一个,然后用最后做好的这个再去加固第一个,然后现在手里总共3套T12。
不过都是没有数显的。。因为用习惯了,功能太多感觉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最便宜的616板子先做了一个,然后用做好的又做了一个,然后用最后做好的这个再去加固第一个,然后 ...

直接一步到位,买了oled屏幕的t12,也就一开始新鲜劲看看屏幕,现在就固定在一个温度上,要么开机要么关机了。很少去看屏幕了

网友:
连个正面图都没有……

网友:
从前的热风枪没有显示屏自己调个温度挺好用,换了个有显示的,反而倒纠结起多少度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