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代碳刷好换吗

楼主(2021-05-24):
去年618买的,年前电池负极线断了,打开重新焊上,现在使用时声音干涩松散,打不动螺丝,拆开后发现外壳电路板上全是金黄色的碎末,拍的图片还是大致擦了之后拍的。怀疑是碳刷磨损严重,好换吗,有便宜的分享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我这刚收入,您这都拆了,等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A:
没过保直接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保直接换电机

保修半年,过保了

楼主:
逛了一圈淘宝,一个拆机电机七八十,很纠结

楼主:
淘宝一个拆机电机七八十,纠结中

网友:
不如直接再买一个,电机磨成这个样估计也没少给你挣钱了

网友:
换松下6220,奈艹好用!

网友B:
不如直接换电机,好像是3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换电机,好像是380的

380尺寸比这个大,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换向器都摩成这样了,就算上两个新碳刷也不好磨合,火花会变大,容易发热跟电流增大
用的这么勤,本钱早挣回来了,吃饭的家伙该换新的就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