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 万利达 HG-825 电热水壶

楼主(2021-05-24):
同事的,不声不响放在我桌上。

测量底盘是好的 ,壶体的接口上测不到发热盘的阻值,拆

这里是是出厂的样子吗

测量发热盘 发热盘有阻值,应该是防干烧部分有问题了

想把这个接口部分整个儿拆下来 ,结果 自己掉下来了

经测量是防干烧 不通了

稍微打磨了一下触点 ,测量已经通了
这里加点儿导热硅脂

这次给他装好

这是加热状态

这是保温状态

OK了
交作业去
谢谢观赏 !!

网友:
没换件,十元红包到账

网友:
那接头都锈成那样了,你好歹换换啊

网友:
活雷锋,晚上吃烤串~

网友:
必须让他请吃饭

网友:
发热管头端插片锈蚀严重,出厂可不是这样的。应该砂纸打磨后才好用。

网友:
根据经验这个弄了还会坏。

要拆空气开关里的那个锁紧框架,用小的也行。。。
把这个不锈钢插片打磨好,把这个铜端子用那个框架锁紧,然后包一层硅橡胶,才能再用一阵。。。

网友:
虚接发热,热缩管都烤没了,没有弹性了,应该打磨一下换个端子。

网友:
嗯嗯,大电流触点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一段时间后电热水壶的导热硅脂都干得起粉

网友:
楼主小心掉下来那个接线口,估计今后这个地方得出问题!

网友:
又是接触不良的祸

网友A:
这么简单,不过都是万利达做的我也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不过都是万利达做的我也服了

贴牌货而已。。。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如何修理电热水器

网友:
谢谢分享。。。。万能的大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