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电子枪两个脚打火

楼主(2021-05-24):
就是图中蓝色线和接近它的那个脚打火 这个是本来接在一起的还是本来绝缘的呢 蓝色线连着两个旋钮

网友:
拨出来量一下,这个应该是不会打火的。

网友:
清一下灰尘,再用电吹风吹一会儿试试。

网友:
拔下来,酒精清洗干净,晾干,装回去看看怎样,还打火的话找灭弧灵,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了。

网友:
尾座拔下来检查一下,蓝线头端是否腐蚀开焊了

网友:
先换个管座试试。。。

网友A:
大多都是塑料管座老化漏电,管座要连接6-8kV的聚焦电压,很难修,要把绝缘老化的塑料全部去掉,聚焦高压线单独连,所以,一般是换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塑料管座老化漏电,管座要连接6-8kV的聚焦电压,很难修,要把绝缘老化的塑料全部去掉,聚焦高压线单独 ...

管座不接显像管的时候通电不打火 接上之后聚焦旋钮调低也不打火 调高就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座不接显像管的时候通电不打火 接上之后聚焦旋钮调低也不打火 调高就打火  ...

那就换管座呗

网友B:
还有看这种电视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这种电视机的吗?

有滴,紫薯布丁

网友:
把阴极射线管底座换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