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酷派S1手机

楼主(2021-05-24):
最近备用机酷派S1触摸失灵了,就在小黄鱼上买了一个屏幕总成。卖家比较好说话,说是主板坏了不要了,整套手机一起发了过来。换了屏幕后备用机满血复活,剩下这个机子屏幕能亮,触摸失灵,主板坏。虽然都是坏的,但是东西倒不缺,想试试能不能修好,毕竟里面CPU是骁龙821,开淘宝微信啥的都还能行。配置是骁龙821+4+64,我那台备用机是6+64
现在故障是按开机键无反应,插充电线指示灯不亮。
电路板上没有破损件。接电没温度。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明天拆电池接维修电源上去看看电流怎么样?各位大佬有什么维修建议吗?反正是拿来练手的,废了就拆闪存

正反面

隔板

前镜头和指纹锁

电路板

内存和闪存4+64

楼主:
电路板看起来很单薄,有点山寨机的感觉

网友A:
不要动任何东西,直接连电脑上,看看有没有反应?,看看是不是系统坏了,导致的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任何东西,直接连电脑上,看看有没有反应?,看看是不是系统坏了,导致的没反应? ...

x系统挂了的话充电也应该充得进呀?

网友B:
量量电池电压,再看看充电口是否损坏

网友:
酷派,垃圾中在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量电池电压,再看看充电口是否损坏

换了一个尾板还是不充电

网友C:
他的机,泡水严重,都氧化了。你这屏估计也用不长,如果50块包邮以下买的,就当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机,泡水严重,都氧化了。你这屏估计也用不长,如果50块包邮以下买的,就当练手。 ...

没有进水,集成块那不是氧化是导热硅脂被擦到旁边
整机就是50包邮

网友D:
这破手机用的头疼,卡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发热,成功的让我戒掉了手游,今天狗东下单新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破手机用的头疼,卡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发热,成功的让我戒掉了手游,今天狗东下单新手机了。 ...

我刷MIUI用起来还行,玩游戏不行,吃鸡开最低效果都有点卡。它跑分就15万左右,基本和现在的入门机差不多

网友:
买配件,有时候不如买二手

网友:
酷派的确是垃圾堆里面的超级撒亚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MIUI用起来还行,玩游戏不行,吃鸡开最低效果都有点卡。它跑分就15万左右,基本和现在的入门机差不多 ...

原机估计是玩游戏玩烂的,好像多是 SOC、EMMC脱焊了。反正专卖二手机的搞不掂,才低价扔出来。

网友:
挂电源供电看看电流就能大概确定个范围了。

网友E:
好像乐视手机

网友:
看看充电ic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乐视手机

对的,当年酷派被乐视收购了,这款实际上和乐视pro3几乎一样,就是音频方面用料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