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荣耀路由pro2用手机能跑满500M宽带吗?

楼主(2021-05-24):
搜了一下,发现大多数都跑不满,奇怪了,这机子配置很好啊,四核1.4g,内存256M,usb3.0,怎么连500M宽带都难跑满,你们有谁跑满的吗?最好来张图片更好,注意是用手机连接5g测速。

网友:
500M要跑满,得是wifi6的手机或者千兆网卡

网友:
手机不行别怪路由哈

网友:
500M的网络,在无线情况下顶多能达到2/3

网友:
很多千把块钱的手机WiFi理论最高速率433mbps!怎么去跑500照?实测能跑350,双天线的2T2R 866mbps跑500绝对够了

网友A:
我家600m宽带,用的荣耀rpo2 手机测试最高290m左右

网友B:
有线可以,wifi不行,K3的WIFI可以稳定过500,再多就没了,但现在都WIFI6了,k3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600m宽带,用的荣耀rpo2 手机测试最高290m左右

多谢,你的情况跟我网上搜到的差不多,都反应这机子5g跑不满500M,估计5g芯片或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可以,wifi不行,K3的WIFI可以稳定过500,再多就没了,但现在都WIFI6了,k3过时了 ...

是的,觉得荣耀pro2配置并不差,但是跑不满500M宽带就太不应该了,我的定位适合三百兆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