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SG105C V1拆解 全网首拆

楼主(2021-05-24):
找到V2的拆解,V1的没找到,算首拆吧

就是这么的干净简洁。

5V供电的,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

这个5GS是个什么东东,谁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公司貌似专门出辣鸡货的

网友:
交换机都很简单,里面一个芯片加网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公司貌似专门出辣鸡货的

那么友商的单面板设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友商的单面板设备呢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海康单面板的交换机,还是用1117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海康单面板的交换机,还是用1117稳压的

腾达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公司貌似专门出辣鸡货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30多块钱!!!

网友:
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网友:
省得都快无敌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海康单面板的交换机,还是用1117稳压的

一开始没想明白那个单面板是啥意思,还已为是只有一个上盖(面板)没后盖,就跟明装、暗装开关的区别那样。
然后去翻了历史帖,原来是PCB是单面板

既然如此,完全可以把零件吹掉,然后搭棚一个再做个亚克力盒子,装上RGB的光污染,性能提升50%,逼格直接拉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