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高频这价格?还是山上下来的?

楼主(2021-05-24):
问卖家说是正品,现在二手一套也不止这个价啊

楼主:
一家店700多的叫快克锡焊,这个叫快克焊接

网友A:
这玩意的难点到底在哪里?按说以论坛的实力,搞个494的或者ZVS高频加热也要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B:
为啥都喜欢高频?白菜白光功率足够的话也是3秒化锡,价格还白菜,有啥不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都喜欢高频?白菜白光功率足够的话也是3秒化锡,价格还白菜,有啥不好的? ...

白菜也不便宜呀,一套带数码管的下来也不少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菜也不便宜呀,一套带数码管的下来也不少米

其实一般用的话固定温度就行了,连调都不用调,我基本就在焊大焊盘的时候加下温,平时稳定400度。手里两套,一套带壳的常用,一套插笔记本电源的移动用,都挺好用的,带壳的是看着漂亮,效果其实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难点到底在哪里?按说以论坛的实力,搞个494的或者ZVS高频加热也要不了多少钱吧? ...

成本高 市场小 传统电烙铁把价格作死了 只能做中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般用的话固定温度就行了,连调都不用调,我基本就在焊大焊盘的时候加下温,平时稳定400度。手里两 ...

400不会烧糊头子?

网友:
有自动休眠怕什么?不带自动休眠的却是容易烧头子,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烧坏一个头子,当然用的也不是太多

网友D:
图片百分百真,价格百分百假,你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百分百真,价格百分百假,你自己决定。

不想退货自己出运费,挂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白菜也不便宜呀,一套带数码管的下来也不少米

T12机身便宜,烙铁头可不便宜,回温也不如203h。
直接一套双电感山寨203h,200元搞定。烙铁头一个3块。不是经常用的能用很久。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E:
T12机身便宜,烙铁头可不便宜,回温也不如203h。
直接一套双电感山寨203h,200元搞定。烙铁头一个3块。不 ...

山寨203H,烙铁头可以买大牌的,即使是快克也才几元啊

网友:
对于使用频率低的人来说还是T12更划算,一个头子用几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啥都喜欢高频?白菜白光功率足够的话也是3秒化锡,价格还白菜,有啥不好的? ...

有个名词叫做“热传递”,比如一般焊锡焊接都是180度左右才好焊的,现在你用140度就焊得非常的畅,你觉得好不好呢?原因是这样的,假设焊锡是138度溶解,那么一般电阻发热加温如果你想溶解那个个焊锡很显然你只加温到140度,理论上,实际上也是可以溶解的,但显然要花很长时间,这时候很可能会烫坏附近的塑料制品或其他元器件什么的,好吧即使这些元器件是金刚不坏之身,只要也要烫你自己拿元件的手啊。。。那么势必我们想到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烙铁头的温度,增加烙铁头的重量。这招笨方法。。。但显然这种方法不是最保险的,也不是最佳的。。。因为你增加温度某些敏感元件被你那么一点就挂了。。所以有人就发明了高频传递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侦测到烙铁头失温就用高频微波加热烙铁头迅速的补温,那么热量不会被无辜的浪费在别的地方,就能用相对温度低的来焊接一些本来难以完成的任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个名词叫做“热传递”,比如一般焊锡焊接都是180度左右才好焊的,现在你用140度就焊得非常的畅,你觉得 ...

但是还有个名词叫性价比!普通人一般用用优先考虑性价比!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是个人都想要一套正宗白光,问题是那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还有个名词叫性价比!普通人一般用用优先考虑性价比!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是个人都想要一套正宗白光, ...

快克203的回温能力是比T12好的,但是如果不怎么焊大焊点的话没必要用203、205啥的,T12足够用,偶尔焊那么几个大的话买个6C或者8C的马蹄头也能战一下,不过毕竟回温能力不足,头子的热容用完了的话那T12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
专业的用好点的,我就用T12,一年用不了100克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