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台达VFD-M变频器开机报错故障码CF3.维修求助

楼主(2021-05-24):
台达变频器,刚拿到的时候是好的,后来,就开机报错显示CF3.   这个状态通电一段时间(算是热机吧),然后,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开机就正常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热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几天不管热机多久,能成功开机的次数极少了!
请懂变频器维修的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CF3. 交流電機驅動器偵測線路異常 Isum 模擬/數字線路異常,請送廠維修

网友:
感谢分享,看着是正宗台达的产品。。。

这个都有专门的公司修的,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
台达(Delta)VFD-M.pdf

网友:
CF3故障大多是检测电流的霍尔元件坏了,更换就可解决

网友:
交流電機驅動器偵測線路異常 Isum 模擬/數字線路異常,請送廠維修

网友A:
那两个电流霍尔传感器有坏的,量一下静态电压,把异常的换掉就好了,这是台达M的老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流霍尔传感器有坏的,量一下静态电压,把异常的换掉就好了,这是台达M的老毛病了。 ...

有没有办法先屏蔽掉霍尔模块? 我这个变频器都是空载测试用的,不需要带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先屏蔽掉霍尔模块? 我这个变频器都是空载测试用的,不需要带负载 ...

霍尔检测是主要检测模块,原则上是不能屏蔽的,空载测试的话可以先把霍尔拆掉试试,不行的话就把模块的输出端跟GND短接,具体怎么样我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先屏蔽掉霍尔模块? 我这个变频器都是空载测试用的,不需要带负载 ...

可以的,把霍尔输出信号的2个脚直接短接。记不清具体引脚了,你测试一下2个霍尔的4个引脚,电源+和-是并联的,剩下的两个引脚就是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流霍尔传感器有坏的,量一下静态电压,把异常的换掉就好了,这是台达M的老毛病了。 ...

恭喜你买到正品台达了。台达上一代变频器(第二代)全系列都有这个毛病,主要是传感器追求精度,使用了在线激光校正工艺,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时间超过6年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把霍尔输出信号的2个脚直接短接。记不清具体引脚了,你测试一下2个霍尔的4个引脚,电源+和-是并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把霍尔输出信号的2个脚直接短接。记不清具体引脚了,你测试一下2个霍尔的4个引脚,电源+和-是并 ...

好的,感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3.7KW的,,报这个,检查有两个霍尔有问题,静态输出不为零,网上搜了下,要30多一个,也就懒得修了

网友(2021-07-01):
台达变频器CF3故障换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