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扇发热是什么原因?加油应该用什么油好。

楼主(2021-05-24):
风扇转速极慢,拆了电机先滴缝纫油,再涂毛毛虫。
虽然恢复正常,但是发现有发热现象。
是我手贱在定子转子涂毛毛虫?还是电机有疑拟断线?
还有雪油,黄油哪一个更持久。

网友:
拆开电机了没有,清洁前后轴套,安装正位 ,发热正常https://wenku.so.com/d/bfc39f412a7aec794c5982c68e9642ee

网友A:
用手转动,能惯性继续转几圈,阻力小不是润滑问题。如果阻力大就要调整,含油轴承理论上是加缝纫机油,不过普通液体汽车机油也行,会被吸油毡吸收的。一般不用毛毛虫。

阻力小发热,换同型号启动电容,万用表测试容量一般不做判断依据,要换新的。

还是发热就是线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动,能惯性继续转几圈,阻力小不是润滑问题。如果阻力大就要调整,含油轴承理论上是加缝纫机油,不过 ...

请问在定子转子上涂油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定子转子上涂油是否有影响。

没影响的,一般不会被黄油腐蚀。
但是你如果涂到定子和转子缝隙内。
1阻力增大
2漆包线绝缘层可能会失效(不过一般电机还有绝缘漆)

总之先弄成转动阻力小,换电容还不行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的,一般不会被黄油腐蚀。
但是你如果涂到定子和转子缝隙内。
1阻力增大

那可能就是线圈断线,拆电机时有感觉被针一样的东西扎过。

网友B:
请问毛毛虫是啥玩意?

网友:
断电  拆开开关部分 表打看看各个线圈有没有断路的  如果拆开过电机 装好之后记得用木棒各个方向敲一下轴 以消除应力帮助轴套回到最小阻力位

一般家用电风扇的电机都是铝线圈   铝线圈就是没法焊接  所以只能扭接   这就导致其中很多坏的原因都是 开关线御电机线圈连接处氧化打火接触不良最终断路

另外一部分坏的是 你担心的那种问题 就是润滑油老化导致抱轴   抱死或者阻力很大  这就导致电机发热   一部分没有完全抱死 但是能转动  在电机发热加热了干涸的润滑脂之后会变软   所以一开始打开转很慢 过一会就正常了  这种加油之后基本上都是正常使用

轴完全被抱死的 开电之后 不转 电机发热 然后就烧了 有温度保险的烧温度保险  没有温度保险就烧断线圈  这种基本上没救  也有高手改变原设计调速绕组代替启动绕组 实现了阉割法修复

还有很小一部分是开关坏  或者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不行了,换了就好。

网友:
我以前是加摩托车机油解决,后来某个炎热的夏天,电机彻底不转。直接换一个差不多大小,但是带滚珠轴承的电机套件,然后一切都舒畅了,低速档启动很平滑,关电后也能惯性转很多圈,这是以前含油轴承不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毛毛虫是啥玩意?

不就是黄油。

网友C:
发热很正常,本来长时间运转烫手

网友:
艾美特热,美的不热。

网友:
能润滑就行,不讲究

网友:
换电机带滚珠轴承的电机套件,然后一切都舒畅了,低速档启动很平滑,关电后也能惯性转很多圈,这是以前含油轴承不能比的。要不加完油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有得要加油,直到后面加油时间越来越平凡,最后还是得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很正常,本来长时间运转烫手

主要是能闻到烧机油的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