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坛友BH3BBJ给笔记本电池换电芯

楼主(2021-05-24):
坛友BH3BBJ笔记本电池不行了,自己更换电芯失败,找我帮忙。今天下午4点半取回快递,5点半开始整理,6点半顺丰到付寄出,一个小时搞定
快递几经周折6天才到

拆开包装,里面是坛友买的电芯

小纸盒里是坛友的笔记本电池

电芯被坛友蹂躏之后的样子

拆开电池

撕掉胶带

用手术刀分离出温敏电阻

排列坛友买的电池

小体积,大容量

用高温胶带做绝缘,排列下,勉强放入

焊接线材,并联到原来电池上

去掉原装电池

装壳前测试输出电压正常

给电池做好绝缘后装壳
再测试输出电压正常

更换电芯完成,顺丰到付寄出

坛友两天没搞定的事,我一个小时搞定,坛友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A:
免费帮忙么?  第一次看到这种聚合物电池的,这种应该不难焊接的。  不过连接线感觉有点细了吧,电流大的时候压降会有点影响

网友B:
等了半天的解锁教程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了半天的解锁教程没有了

电池没锁,所以不需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帮忙么?  第一次看到这种聚合物电池的,这种应该不难焊接的。  不过连接线感觉有点细了吧,电流大的时 ...

这么简单的事,当然免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事,当然免费

  点赞。  不知道18650的那种点焊的楼主能换不,那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
头尾两根加粗了呀,没问题。中间三根只要通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  不知道18650的那种点焊的楼主能换不,那个难度有点大 ...

简单
我有点焊机,已经焊接了2w多节18650了

网友:
我是BG5DIC紫薯布丁

网友:
帮助别人者,自得也尔

网友:
2000mah容量 4串  ,奇葩设计

网友C:
有台联想M40电池漏液,估计锁了,楼主可有良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台联想M40电池漏液,估计锁了,楼主可有良计?

没有

网友:
看来是免不了80块钱买新电池了,这笔记本值不值300我都疑惑,虽然是四代低压I5··········

网友:
大神厉害,分分钟搞定~

网友:
中国好坛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一台惠普笔记本常年插电,电池只有十几分钟了,拆开发现可以装6节电池,不敢动手,怕锁

网友:
助人为乐,好

网友:
只要不断电就不会给锁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