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昌电机遇到半成品机架会怎样?攒一个小型砂带机

楼主(2021-05-24):
几年前马宝买了两个德昌877电机,一个用来做电磨了,还剩一个一直没安排去处,前些天打算做个小型砂带机,本来马宝都看好了主轴和从动轴什么什么的,手底下没有3mm厚的钢板,马宝一搜,两块铁板加主轴什么什么的物料成本竟然比买个现成的半成品机架还贵,自己diy一个架子就工艺来说除了耗费体力,做个架子没什么难度,但是前提条件是自己diy至少成本要有优势,于是买来半成品架子自己用手底下的其他零碎攒一个。

架子

侧面,用533x30规格的砂带。

不锈钢材质

德昌877电机,双滚珠轴承。

功率足质量好

这个架子本来兼容775和895电机的,但是这个877头部轴承部位比原来架子大一圈,放不进去。

明显大一圈

只能扩孔了,剪个纸片。

双面胶粘好

砂纸轮打磨,这可是体力活,不锈钢可不是闹着玩的。

几十分钟过去了,终于扩好了。

能穿过去了

两颗m5不锈钢螺丝(这个都是自备)

主轴,精度不错。

5mm孔径

另一面攻丝了,可以连接打磨轮。

装好

做控制箱,以前9块多撸的调速器,ne555方案,40v 10a 。

背面

一个86明装盒,充分利用手底下各种现成的资源。

笔划一下,勉勉强强能安排进去,但是盒子内部很多碍事的地方,需要修整。

先去除内部加强筋

这个也碍事

金刚砂锯片切掉

这面也切断

再偏口剪

手术刀去除边角部位

砂纸轮再去除凸起

完成这样的

调速器放里面划线

细钻头打定位孔

塔钻再扩孔

完成后

这个也碍事,去除。

能放里面了

开关的孔,塔钻极限了。

旋转锉铣刀继续扩孔

然后砂纸轮继续加大

锉刀开定位槽

开关这里有点长,磨短一些。

准备安装

可以了

正反转开关的方孔,T形k针开槽。

开好后

锉刀打磨

指示灯的孔

电源和电机线开孔

开好

正反转开关焊线

焊好

由于大电流,所以用的软开关,切断x这里是555供电,开关串接在这里控制555供电实现软开关控制。
短接肖特基二极管,这个防反接的,但是损耗巨大需要短接,不然就烧。

焊两根线

短接二极管

上胶

粘螺丝套

四角粘好后

待机指示灯

装好

同样粘好

xt60接插件,用作电源输入,能过大电流。

焊线

套热缩管

正反转开关引线

开关接线

装配调速板

上电位器螺丝

接待机指示灯引线

接调速输出

推入开关

完成后

装配电位器帽

侧面的开关和正反转开关,单独开关和调速 正反转 控制,下次使用可以保持上次的状态。

入线孔

固定孔

台钻给架子开孔

丝锥攻丝

盒子固定到架子上

穿入引线,电源和电机。

先接电源

再接电机

台锯切一块四方形薄铁板,用作面板。

切好锉刀去除毛边

画线四角开孔

喷漆后

装配面板

完成成品

顶部有角度调节

开关和正反转

主轴和三个从动轮,实际这个跑偏严重,仔细调节压轮(导向轮)后改善。

屁股

转回来了

正面靠山可以调角度

开机正常

测试调速正常

正反转正常,12v供电时空载110w上下,带载功耗变化不明显。

磨铁实验

挺好,12v供电(转速)下不会产生火花。

反转测试

效果良好

磨铝圆角测试

效果良好

磨铜,侧边测试。

效果良好

磨平面

可以

侧面平整度

可以

完整制作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o4y117D7/

网友A:
楼主牛啊,求半成品架子链接

网友B:
做的漂亮,电机空载110w很牛×。

网友:
10块包邮 解君愁  ……

网友C:
做得非常棒,又增加一台利器,锯铁的台锯也很生猛

网友D:
台锯切一块四方形薄铁板,用作面板。
用的是什么切割片?能否PM个链接看看

网友E:
楼主工具不少,不锈钢架子做工不错,纯DIY估计做不到这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啊,求半成品架子链接

谢谢支持,架子马宝搜下就有,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电机空载110w很牛×。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非常棒,又增加一台利器,锯铁的台锯也很生猛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锯切一块四方形薄铁板,用作面板。
用的是什么切割片?能否PM个链接看看 ...

就是普通树脂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工具不少,不锈钢架子做工不错,纯DIY估计做不到这样好

也没几样,机加工算业余玩家~

网友F:
这电机我也买了两个  很大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机我也买了两个  很大很暴力

嗯,85%效率@400多w~

网友:
天气这么热,图片这么清晰,这么多,我的光猫呀!电机轴不磨个斜槽,会不会打滑

网友:
磨剪子唻。。。。戗菜刀

球球的手艺不是盖的,做的的确漂亮,坐等精华

宝塔钻真是开孔利器,又快又漂亮

网友:
这电机功率真大

网友:
非常漂亮前来支持球总

网友:
电机功率挺大的,12V就110W了,电源输出得多少A才够啊?

网友:
磨刀最好?   输入加个桥堆不就随便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