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聊发个混血版(线性+DC-DC)的单锂充电电路(TP4057+MC34063)

楼主(2021-05-24):
其实DCDC版的商业锂充芯片已不少,价格也不贵,发这个纯碎就是想用手头上的原件做下实验。目前只有原理图,等哪天高兴了再画个板子发上来了。

网友:
这个电路从原理上讲,有些难行
1.直接把TP4057输出端接到充电端,这样相当于把两路电源并联,很难控制各路的电流,实现均流
2.这样简单粗暴地连接MC34063反馈端,无法稳压输出
3.用PNP对MC34063扩流,考虑三极管自身的压降就有0.7V左右,已经接近目标压差,所以需要达到接近100%的占空比,这是不现实的

网友:
这货的效率应该还比不上5v线性充电电路吧,唯一的好处就是压差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
问题挺多的, 还不实用.
~~

1. 失去了涓流充电.
2. 34063效率不高, DC-DC输入输出会有较大压差.
3. 没有防倒灌, 还可能会倒输出高压.
...待补充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3位:
1.这里的mc34063仅用作限流不作稳压,R4在每一个周期内限制电流的大小
2.平均有效电流有待测试
3.会不会倒灌是个问题,有待测试
4.B772仅用开关,压降不会太大
45.TP4057会损失某些特性,可以改进

楼主:
@yhky @junyee 这个的压降才是真大,用MC34063是因为便宜易找,其实可以换其他DCDC芯片的

网友:
期待楼主最终实验结果。

楼主:
给个3D模拟图,正在打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