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条宽带,用不同的路由器,网速不同。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24):
一条移动的300M宽带,用移动送的360T5G路由器能跑满300M。但换了磊科的B6路由器死活都是100M,都是千兆路由器,网线电脑都是同一个,求解。

网友A:
是不是磊科的B6路由器到光猫的网线问题?

网友:
路由器网线接口用棉花棒酒精擦一擦

网友:
换dns
字数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磊科的B6路由器到光猫的网线问题?

都是同一条网线。T5G也是用这条线能上300,B6就100

楼主:
移动的DNS是不是要找移动的人来设?

网友:
磊科等和光猫连接的有线网口只有百兆口ba

网友:
很多“伪”千兆路由器只有wifi和lan口是千兆,wan却是百兆的,也有wan和wifi是千兆的lan是百兆的或者只有一个lan口是千兆的,只有真千兆的路由器才能跑满。

网友:
无线路由器,厂商玩的好文字游戏,一个是天线,一个就是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