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4摄像管三部曲~Sony索尼DXC-M3P电视3管摄像机拆解(多图)

楼主(2021-05-24):
================
0、前情回顾
================

之前我曾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摄像机拆解,形成了新旧两组摄像机三部曲,拆机最为吸引人的是发掘背后的故事,我之前拆解过数字DV,也拆解过模拟CCD摄像机从广播级走入家庭,80-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 )回顾摄像机的发展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落我不曾涉足,那就是“摄像管”摄像机,它更加古老,更加硬核,我从今年初就开始搜罗相关的老旧机器,收购了几台老家伙,拆了个痛快。现在终于有机会整理照片查找资料,很凑巧的是,我拆解的几部机器都是1983-1984年生产的,因此我将以点概面地呈现大家全新也是最古老的“1984摄像管三部曲”。
书接上回,我放鸽子了将近两年时间,才继续更新摄像管三部曲的第二部曲,如果大家已经对此系列有陌生感,请移步第一部曲:Sony索尼BMC-200P家庭摄像机拆解。我从硬盘的角落里面取回了尘封已久的照片,翻看当时的拍摄成果,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第二部曲拆解型号为索尼Sony的DXC-M3P(兄弟型号为DXC-M3A),属于专业级别的三摄像管机器,据我查找资料,这是国内全网第一台拆解的古董三管摄像机了!

本文提到的维修手册:
点击我下载,密码:khg9

目录:
1、背景介绍
2、外观展示
3、拆解展示
4、彩蛋及其它

================
1、背景介绍
================

广播级?专业级?

这次的机器背景介绍好像没啥好写的,那我就简略讲讲如何区分广播级和专业级(业务级)机器,此次拆解的型号属于专业级三管摄像机。按照相关文献和专家的解释——
  • 专业级摄像机的技术指标介于广播级和家用级摄像机之间,能满足一般的专业使用,专业级摄像机单台价格通常为数万元至十多万元,主要用于大专院校教育技术中心,一些省、市、县级电视台或有线电视台,厂矿公司企业的有线电视台,一些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国防、军事以及各部门的培训中心、教育中心、节目制作中心等,我国市面上常见的典型机型有 BETACAM 系列、DXC 系列、KY 等系列。
  • 广播级摄像机具有最好的技术性能,属最高档摄像机,但价格昂贵,单台摄像机价格十几万至数十万元,我国市面上常见的典型机型有 BVP 系列、BETACAM SP 系列、 DVCAM 系列、DVC PRO 系列、DIGITAL-S、数字 BETACAM 系列等摄像机。广播级摄像机的技术指标要求很高,例如对图像视频信号一般要求信噪比≥60dB, 分辨率≥650TV线,此外对视频带宽、视频信号的微分增益和微分相位失真、几何失真、RGB 三色信号的配准、镜头的相对孔径和变焦比、摄像机的灵敏度、同步方式、白平衡和黑平衡、RGB 分量输出、供电方式、滤色镜等都有很高的要求。(来源《多媒体电视监控与报警系统》国防出版社)

简单来说,就是满足一定的专业需求,但不能完整满足专业广播电视台的苛刻要求,不能看到机器庞大的身躯、肩抗的外表、长长的镜头就说这台机器是广播级别,按照国外的分类广播级就是以Broadcast单词划分,专业级就是Professional,某鱼或一些不专业的售卖者,会混淆广播级和专业级的划分,强行将所有肩抗机器划作广播级,这一点是不对的。

索尼DXC-M3P

(图片来源Stefan Schröder
该机型似乎在中国保有量大的出奇,无论是资料还是闲置二手,都有不少的痕迹存在,个人推断是价格在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还算能够接受,而且该机器性能优异,按文献资料的记载,该机型“在设计上较新颖,在制造上采用了与广播级摄像机 BVP—300P 和 BVP—330P 相同的工艺,性能则优于 BVP—300P(《影视设备基本常识》)”因此广受中国用户好评,我获得这台机器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加之这段时间我的确没有收集到广播级的三管机器,这些机器要么古老的吓人,要么体积吓人(价格),只能拿性能接近的机器来充门面了哈哈,不过再怎么说,这些机器也比我个人的年龄大,应该报以尊重。

典型指标:
摄像管—— 2/3 英寸 SATICON 三管
光学系统 ——14 倍变焦镜头、F1.4 棱镜式分色系统
寻象器——1.5 英寸黑白
最低照度—— 40 勒克斯(F1.6+18dB)
信噪比—— 55dB
清晰度—— 水平 650 线
重合度—— Ⅰ区 0.1%、Ⅱ区 0.2%、Ⅲ区 0.6%
增益提升—— 0/9/18dB
增强度—— 2H
电源—— DC12V
耗电—— 约 16W
重量—— 3.7(包括镜头为 5.3)kg

三摄像管及微电子技术加持:
DXC—M3P 彩色电视摄像机是由三支 2/3 英寸 SATI-CON 磁聚焦静电偏转式摄像管组成的棱镜式分色系统。它既具有三管机的视频特性和彩色特性,清晰度可达 650 线,同时又具有单管机的调整和使用方便的特点,并且价格低于 DXC—600P 等三管机。但该机容易发生故障,使用时应特别注意。
DXC—M3P 采用微型电子计算机控制,通过外部的开关可以实现人机对话,使摄像机的各项主要性能都调整到最佳状态。该机体积小、重量轻,室内室外均可使用。本机由于采用了电子计算机控制调整部分,所以各项调整变得十分容易,调整和使用都较简单,而且被调整的项目可以在作为计算机终端的录像 器屏幕上直接显示出来。如自动白平衡调整、黑平衡调整、自动中心调整等等。另外,还有自动告警功能,如低照度告警、电池不足的告警,并可以直接显示在录像器屏幕上。

国内相关的资料:
emmm这个机器应用于领域众多,甚至还专门有人翻译了日本官方的维修录像,我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给大家展示:
DXC M3P维修讲座(中文版本)
SONY DXC-M3APK摄像机两个常见异常现象的成因与处理方法
DXC-M3AP摄像机轮廓校正电路及其故障

================
2、外观展示
================

本次购买的时候,卖家连转运箱一起送了过来,据卖家的照片显示,这家伙在杂草丛生的地方好像待了N年,风吹日晒的,最后还是让我收来了。

打开包装箱,里面略显空荡,首先没有镜头,其次是摄像机的提手也不见了,在没有拆解的情况下,内心咯噔一下,万一内部也是空的咋办呢

主体就是摄像机本身了,没有配件的状态,对比手机

型号名牌,显示是最初的一代,M3系列M3P,后续还有M3A和M3AP,都是三管机器

很明显滤镜和棱镜发霉了

少掉的提手和电池盒连接处

大小对比BMP-200,谁是弟弟一目了然

XC-77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后置接口左侧是连接CCU控制单元的接口,右侧是电源

简单的控制面板

另外一侧是MIC接口、耳机和外置寻像器(大寻)的接口

机器开机/预热开关,摄像管机器灯丝稳定需要一个预热的过程,预热完毕后画面才可以采用,所以在不摄像的时候,开关需要切换到预热
旁边是增益选项及白平衡,本机也自带物理滤镜,因此这个仅仅是预设

外置电池盒,将近四十年了皮质外壳还没有老化,质量不错

老样子,型号为M3CE的1.5寸寻像器,成色不错,外观良好,护目眼罩也没有老化

组装起来的雄风,除了没有镜头,其他都很帅!

信仰Logo不能少!

================
3、拆解展示
================

机器比较复杂,因此划分几部分拆解:
  • 主机电子部分拆解
  • 主机光学部分拆解
  • 配件拆解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4.png
我参考了维修讲座的模块图部分,可以看得出信号走向是呈现这样的顺序
镜头部分-棱镜三管系统--信号预放器-信号处理-编码器-输出

主机电子部分拆解

我开始好奇机器上方的驼峰是什么,打开盖子后恍然大悟,原来是摄像管的尾巴

连接的接口,这个我们先放一放一会第二部分拆解

将一侧盖板打开,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惊喜,好吧之前的担心不存在了,里面并不缺肉,并且都是好肉

继续拆掉侧面开关的盖板

肩垫拆掉

存放三十多年的垫子质感依旧

底部也有一个摄像管的盖子

另外一侧的盖板也拆掉了,更是逼死密集恐惧症

在一侧的板子上密密麻麻摆着好几十个电位器,盖板上的图表也标记了电位器的作用(示波器图形?)

合金的盖子,重量还算轻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3.png
按照维修手册上描述,这一块是AT-13板,后面的HD44820A89为本机的微处理器,可以支持实现自动化白平衡之类的操作,减少人工干预

拆除侧面的DF-20电路板,可以看得到在线路下方是三管的结构

DF-20调整电路板,维修手册上注明该PCB负责 黑点补偿发生器 以及 静态偏差……可能专业人士能够理解吧

电路细节,花花绿绿的做工还不错,现在过了三十多年,还崭新呢

Sony家传的盘丝洞走线

PS-26电路,负责聚焦设置

去掉外侧的电路之后,可以观看到三管的侧面

拆掉后面的接口组件

后部接口组件上带有PCB导轨

与主板通信的接口,注意上面的时间戳,83年12月12日!

接口和PCB使用独立线缆连接,算是比较落后的连接方式了,但是可靠性还可以

尾部接口组件的一览图

尾部接口PCB

欧姆龙的继电器

大面积覆铜的音频板

各种插口的尾部线缆连接

拆完尾部,开始拆解头部,这里是三管和镜头连接处的组件,插入三管内部的小灯泡,维修手册上的专业名称为bias light(偏执光)
查了维修讲座才搞明白,原来摄像管在面对入射光少的环境下会产生暗电流干扰,杂波增加,为了缓解杂波,设计人员干脆在旁边点亮小灯,增加亮光;为了让亮光更加均匀,微型计算机芯片还可以进行亮度补偿。

连接取景器的接口以及上盖板

拆掉上盖板后,可以分离三管组件和前面板

这个构造非常的科幻,有点像核反应堆的造型哈哈

佳能公司合作生产的组件

分离三管后的电子组件

质量很好的开关,也是由日本厂商制作,放置N年后,依然工作正常,判定清晰

接下来我将主要的PCB拆下来单独给大家展示~
PS-15电源板;位于最上面的子板,可以明显分成三路输出,供应RGB的三只摄像管

一些相关的图片,个人非专业人士,仅仅从美学角度上来看,这个板子做的很漂亮,零件富有美感哈哈

EN-19编码板,中央有一个完全屏蔽起来的盒子

1983年,日本集成电路科技已经初具规模,IC块替代了很大一部分分立元件

打开屏蔽罩,里面明显更漂亮了~这是一台PAL格式的机器,因此对应维修手册,这一块在屏蔽罩里面的PCB应该是SG-75 PAL

PR-42信息处理板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三路信号处理电路

仍然有很多国外的芯片

IE-7增强板,用于图像数据放大增强

屏蔽罩里面是延迟线DELAY LINE

有生锈的痕迹,外壳贴着厚厚的金属屏蔽片

还有牛屎一样的原件,封装着不知道什么部件

主板,用来连接各个子板,部分接口怀疑镀金,看起来金灿灿的,同时上面还有一个保险管,没看是多少电流的

拆出来一大堆零件

没有合适的工具,这俩家伙后来好久之后才拆下来了

电子部分全家福~

主机光学部分拆解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返回到这件外星武器上

首先发现在关键的螺丝固定位置上,厂商都打胶固定,减少震动造成的松动,毕竟这可是精密设备,需要很高的重合度

这一颗螺丝有点倒霉,卡在了镜头卡口和盖板之间

不过我还是想办法拆下来前盖板,可以看到露出来的滤镜选择圈

标准B4卡口的镜头接口(待核实)

四种滤镜,维修手册上介绍是:blind(全黑,更换镜头或陈列时)、3200K(适用于日出日落或钨丝灯)、5600K+1/4ND(强光的户外)、5600K(阴天)

移除滤镜组之后,可以来到棱镜系统的受光面

拆掉保护金属外壳,能看到三管的前沿部分

保护棱镜的滤光片、以及偏执光的导光片

右侧旁边的小窗就是偏执光安置处

导光滤镜片

这样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正对中央的是绿色摄像管,两侧是红色和蓝色

偏执光学室

拆掉分光棱镜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1.png
根据维修讲座,可以看出棱镜的原理,人类的思想还是比较巧妙的,通过不同波长光折射角度不同,作出特定角度的光学玻璃,分出三色光

不同角度可以看得到三种颜色,在棱镜面对摄像管的部分,还有三色滤色片,让色彩更纯正

逆过来照明,就是这样的效果

准备开始拆管子,三只其实都一样,所以只拆一只给大家看看好了~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2.png
根据维修讲座解释,M3P的三管比DXC-6000体积缩小不少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1.png
这个是拆掉外壳的摄像管组件,
PP Amp为前置预放器,将靶面的电讯号做第一次放大,距离管子最近的放大器
Pre Amp为预放器,将摄像管接受的信号做第二次放大,然后才会将信号传输至后面的放大器、处理增强器

不同管子上的插头还贴了对应的颜色,不至于弄错

金属外壳里面是预放器电路

M3的摄像管是Sony公司研发的SATICON硒砷碲摄像管
硒砷碲摄像管是一种导电型、电荷储存式摄像管。
硒砷碲摄像管是 1972 年日本日立公司首先研制成功的,靶面材料为硒砷碲,这种摄
像管不仅灵敏度高、惰性小,而且分光特性适合于彩色频谱,其分辨率、抗光晕和工艺 稳定性均优于氧化铅摄像管。硒砷碲摄像管经过不断改进和创新,从I型发展到II型、 III型,在残像、抗强光等方面均有很大的突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惟一能与氧 化铅摄像管相抗衡的摄像管,其价格也比氧化铅摄像管低廉。当时许多公司生产的氧化 铅管摄像机几乎都注明可以同硒砷碲管互换使用,直到电荷耦合器件未商品化之前的 20 多年里,硒砷碲摄像管在与氧化铅管的激烈竞争中占有许多优势,DXC-6000P、 DXC- M3AP、WV-555 等广播级和专业级三管彩色摄像机采用的是 2/3 英寸“SATICON”(× 3 管)。(来源《多媒体电视监控与报警系统》国防出版社)

预放器电路板

这几个螺丝是用来位移摄像管的,如果更换了摄像管,就需要做精密的调整

当然现在用不到了,随便拆下来给大家开眼哈哈

面对棱镜的部分,拆掉的这一只负责绿色

拆掉外壳后,就因为焊接无法再拆了,给大家看看大图吧

拆掉前面的框框,周围的电路是PP Amp前置预放器;
可看到靶面不是传统的圆形,而是已经预先设计好的窗框四方形,有点CCD内味了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06.png
同样是维修讲座,讲解了摄像管也有相当不同的尺寸,竟然还有3寸的摄像管,那可太大了,同时表示M3P的靶面并非传统圆形,是因为更好的进行画面规定,摄像管在切割的时候就已经划分好正确的画面位置,光导电图层也预留了感应的位置,微电子计算机可以自行判断,相比同型号比较先进了。

1.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上)(Av87150941,P1)-0010.png
关于摄像管的知识,维修讲座说了不少,首先采用新型的光电图层,减少烧靶面的影响,其次是采用新的经典偏转线圈balabala,讲座还表示在摄像管线圈部分混合场方式,聚焦和偏转互不干扰,画面边缘和中心的清晰度都可以保证。
总结一下听起来比较硬核,欢迎大家去原片听一听,绝对对古老摄像机的了解能加深不少。

配件拆解

接下来要拆解一下自带的配件~
老旧的电池盒,该下手了

V字形卡扣,似乎摄像机的电池都是这么连接的

只有下半部分有电路,上面有一个欧姆龙的继电器和一个电压表,没啥拆的了

相比之下,取景器有意思~

固定取景器的两个螺丝质感爆炸,掉漆的感觉非常好

取景器的连接插头,也比较粗壮

外壳部分,拆解,反射小镜子和人脸形状的电位器调整布局

内部依旧是杂乱不堪,不过下一步我们来点亮它~

================
4、彩蛋及其它
================

彩蛋就是继续点亮CRT取景器,几乎没有难度
根据排线的定义,加上维修手册的图纸,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接线,然后就……再点不亮就面壁思过去吧!

首先确认电源,再确认信号输入

测试摄像头依然用黑哥哥的摄像头

没问题~

非常清晰的显示质量~

后记

又拆完一架Sony的古老机器,我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再拆一台~1984摄像管三部曲,完成了两部,剩下的一部,我就不蹲广播摄像机了,给大家看一台家用廉价机器好了~在拆解之前,它甚至能正常工作,不过后来似乎出现了某种故障,所以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它~

拆了如此多的索尼设备,Logo当然少不了,各种尺寸的大法信仰标志,摆出来晒晒~

最后纪念为了拆机付出的鲜血……

END

资料及附录:
DXC-M3P service manual.Sony.1985
多媒体电视监控与报警系统.雷雨权.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影视设备基本常识.李永年.京华出版社.2009
索尼dxc-m3p摄像机维修讲座

网友:
分色棱镜侧面的4V小灯泡是点睛之笔, 老港片淡淡的颜色就是这个造成的。好好收拾收拾当摄像头使倍儿有味道。
下回收BVP 300 或者DXC6000  那一片片跟书架一样的板子才叫壮观。

网友:
多少银子收来的?

网友A:
我其实一直没搞明白摄像管获取图像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一直没搞明白摄像管获取图像的原理

简单说一下:

1、a图像被光学系统成像在一块光敏半导体靶片上。就是有光照的地方呈现低电阻,没光照的地方呈现高电阻。电阻率随着光照强度变化。然后用类似复印机给硒鼓充电的方法,(靶片正面和背面有透明导电层,形成一个电容器。)形成电荷潜像光学像就转变成了电荷潜像。

2、用电子枪以一个固定的束电流扫描靶面扫描读取信号。 你可以想象一根通电的极细的导线划过半导体靶面,当扫描到靶面高电位的地方,靶边缘的金属圈就输出高电压信号,扫到低电位的时候,输出电压信号就低。 视频信号就这么产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一下:

1、a图像被光学系统成像在一块光敏半导体靶片上。就是有光照的地方呈现低电阻,没光照的地 ...

了解了,谢谢!那真的体积不可能太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谢谢!那真的体积不可能太小啊

管芯就5号电池那么大。 偏转和聚焦磁路的东西比较多,显得大。

网友C:
这个比CCD复杂多了,可惜已经淘汰了,成像效果真没CCD好?ccd又被CMOS淘汰,难道摄像器材要越简单越好?最初加入电子的东西会不会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芯就5号电池那么大。 偏转和聚焦磁路的东西比较多,显得大。

要是没有CCD这个技术的话,那摄影设备的小型化简直不可想象,拍照手机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CCD复杂多了,可惜已经淘汰了,成像效果真没CCD好?ccd又被CMOS淘汰,难道摄像器材要越简单越好?最 ...

我觉得电子产品都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静淘汰动,便宜淘汰贵
CCD替换摄像管,SSD替换HDD就是静淘汰动的典型,COMS替换CCD又是便宜淘汰贵的典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子产品都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静淘汰动,便宜淘汰贵
CCD替换摄像管,SSD替换HDD就是静淘汰动的典 ...

其实就是半导体淘汰一切

就连显示设备也是,液晶本质上也是半导体器件,用集成电路工艺生产的TFT晶体管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半导体淘汰一切

就连显示设备也是,液晶本质上也是半导体器件,用集成电路工艺生产的TF ...

同意,说得在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CCD复杂多了,可惜已经淘汰了,成像效果真没CCD好?ccd又被CMOS淘汰,难道摄像器材要越简单越好?最 ...

其实还是CCD的电路复杂,因为CCD是离散型器件(简单说就是有物理上的像素的),除了视频信号编码(摄像管读取的信号直接就是模拟的连续的视频信号,CCD是一个一个的像素,离散的信号)之外还涉及一个行转移和列转移驱动的问题。(CCD一个面阵列的像素要通过某种方式串行的输出信号,而不是摄像管天然扫哪儿读哪儿这么方便)。只是CCD发展的时候高度集成化芯片技术成熟了,表面看显得CCD摄像机更简单,其实并不是的。

摄像管的成本并不高,驱动电路还简单。 它被淘汰掉的主要因素是大,无法做到小微型设备上去。做这个东西基本就是半手工的,电子管厂就能做。远远没有半导体芯片那么高的门槛。七十年代前苏联、东德都能生产相当优秀的产品了。包括录像机,都不是唯日本才有。只是后来视频影音设备高集成化芯片只有日本下大力气搞,而且成了。所以全部非日系品牌傻大笨粗、都淘汰了。

网友E:
最后说一句,这个箱子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说一句,这个箱子真不错~

就是这有点沉,以前就拿个摄像机箱子拆了里面出差用,比拉杆箱结实多了,以前管的松,笔记本拆了硬盘随身带着,本子就夹在衣服里托运。后来电池也要拆下来托运,再后来电池内置不好拆了……,老姐的rimowa被摔残好几个,我这一个用了快20年,话说这箱子还是他们台里不要了的

网友:
比硬核拆解的视频好看

网友:
你要收藏这货,我有把手和镜头

网友:
看出来了,楼主为了取景器收了一套摄像机手上的毛毛还是很茁壮的,加油:Strive:

网友:
索尼不愧为索尼,真的是满满的黑科技

网友:
他来了他来了,微笑的先生!
好经典的木头螺丝批,我家好像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