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SL410K升级T9400CPU修复无线网卡

楼主(2021-05-25):
单位的大姐姐把家里的旧thinkpad笔记本电脑送给我了,型号为SL410K,原配置为T4400 CPU、250G机械、2G内存、256独显。本机无线网卡时好时坏!买了朗科120G SATA接口固态一块119元包邮,买了T9400 cpu一块29元包邮,找了一条压箱底的DDR3 2G内存,开始盘它!之前打电话咨询联想官方不推荐装Win10,但是觉得win10对系统要求也不算高,真接装!安装联想驱动管理,驱动全部识别安装好,先装系统看配置,且驱动也给全部装好了,网卡里真没有无线网卡
先换CPU,这个是新的CPU T9400!

6根螺丝扭下来(有防脱扣,听到嗒嗒响就行了),风扇电源线拨下来。先抬起内存那侧,以出风口为轴转,轻松取出,然后就可以取下整个散热器了!

核心面积T9400比T4400大了不少,形状也更长了,由于视角的原因差别不大,其实差距挺大的,值!用一字改锥逆时针旋转CPU锁定螺丝180度,取下旧U,安上新的,涂抹硅脂,撒热器装回去。
开始拆托板修无线网卡,光驱后藏着一颗螺丝,所以要先把光驱拆下来,其余两段的插口塑料挡板也要弹出来!

光驱后面的螺丝

拆下掌托板后面的7根螺丝(我记得是)
用指甲、银行卡或撬片撬开卡扣,分离出缝隙后,向自己这边稍拉出插隼,从键盘那一侧把掌托板小心向上翻转,注意后面的排线,共有两根,一根是触控板,一根是无线网络开关

0

两根排线取拨下。注意由于键盘排线压住了触控板排线,所以首先要把键盘线拆下,共拆下了三根排线

拆下无线网卡的天线和螺丝,用橡皮清洁触点,涂抹均匀的凡士林防锈。

用带有凡士林的刷子清扫mini pci接口,把网卡插进拔出10次以上,将网卡原样回复

按原来的次序倒装回去,网卡恢复正常了,这也许是个个例,但我就是碰巧修好了!试机时别忘了打开网络开关,如果驱动里有无线网卡,而无法设置连接无线网络,可能是开关失灵了,这个开关是短路有效,可以用锡焊直接短路

注意,此机器的主板认网卡,我原计划把家里的闲置网卡装上去,结果显示“未经授权的网卡,要求拆除,否则不给起动(不完美破解:开机按F1进BIOS,再退出时可以进系统,且无线网卡可用)。镜面屏反光厉害,大家无视我吧!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还用啥,拿着游戏本办公多好。

网友:
我换得是T9600 ,无线网卡是换得英特尔6300,双频无线网卡

网友:
这机器升级下办公还凑合   网页看视频有时候有些卡
我也有一台  升级的P8700  主要刷机用

网友:
调试网络还可以用一用!

网友A:
我的华硕PM45芯片组的本本也升级了 T6600 换成P9700 然后怼两条DDR3 1066 4G的内存 320G机械换成1T机械 现在在家里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硕PM45芯片组的本本也升级了 T6600 换成P9700 然后怼两条DDR3 1066 4G的内存 320G机械换成1T机械 现 ...

一顿操作 然后吃灰

网友:
大姐姐是个好姐姐!

网友:
家里还有台SL400:lol:,Thinkpad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Fn键有点不习惯

网友C:
老机器别随便升级U,很多机器的散热跟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操作 然后吃灰

精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硕PM45芯片组的本本也升级了 T6600 换成P9700 然后怼两条DDR3 1066 4G的内存 320G机械换成1T机械 现 ...

实在是,太糟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别随便升级U,很多机器的散热跟不上的

从T系列换到P系列 功耗低了可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T系列换到P系列 功耗低了可还行

可以的,对着机器来说P和T差不多的,个人感觉还是P稳定点,T太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对着机器来说P和T差不多的,个人感觉还是P稳定点,T太热了

是的 以前老妈在家还会拿它看硬盘里面的蓝光DVDiso 现在过来帮忙带娃 那电脑在老家吃灰了

网友(2021-09-18):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有台SL400,Thinkpad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Fn键有点不习惯

如果要出,有意收一台玩玩

网友:
上Q9000或Q9100四核CPU提升应该更好

网友(2021-10-19):
家里的SL400换了P8700,现在也是偶尔应急拿出来用用,没事了可以红警CS do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别随便升级U,很多机器的散热跟不上的

没事,前两年我一同事的海尔一体机,MCP79芯片组,原配CPU是赛扬T1900,我直接一步到位给换了个X9100进去,没有任何问题。X9100当时买的时候才70多块钱,比T9900,P9700性价比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