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hinkPad拓展坞能给笔记本充电嘛?本子还用插充电器不

楼主(2021-05-24):
想给笔记本电脑 X220i买个拓展底座,想知道放上去笔记本还用插充电器嘛。。计划买不带光驱那个,电路图找不到,请问用过的各位朋友告知,谢谢了

网友:
在用4337,笔记本放上去,电源适配器接扩展坞上面,给整个系统供电包括扩展坞。
短暂外出时候可以用电池,长时间使用的话可以另外配一个电源适配器即可,不嫌麻烦现拆适配器。

网友:
一插上拓展坞,think的电源接口应该就被挡住了,此时笔记本从拓展坞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