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总是卡纸的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

楼主(2021-05-25):
如题  一台佳能LBP2900的打印机  硒鼓的   放一张纸打印正常 如果多张纸在进纸板上面就会在 前面一张还在打印过程中又会进第二张纸

然后前面一张出来 第二张就会卡在硒鼓和加热辊中间 这是就打印机就停止工作报卡纸错误同时闪黄灯  断电不能恢复  只能强行把纸拽出来

同时 在打印过程中机器一直有规律的塔塔塔响声(后面发现这是不正常的 正常情况是在没有拾取到纸的时候是会响一下 然后就松开  衔铁勾住塑料偏心轮不再抬起进制板)

拆机方法就是拆掉背面两个固定背板的螺丝  然后小心一点 把USB打印机数据线这边的背板拆开一点点  然后拆掉数据线这边的侧边板

搜索网上  都说是由于控制进纸的电磁阀、衔铁被原机设计由于降噪的海绵老化后变粘导致  衔铁被粘住 导致不停的进纸   清除干净就行

于是如法炮制 海绵确实很黏    结果然并卵  清理了确定不粘了 装上电磁阀 开机测试  结果依旧   偶尔能正常打印几次 能正常 (故意打的用三张纸的文件) 期间试过给原海绵处涂油

贴纸       结果还是然并卵 折腾了快4个小时  浪费了几十张A4纸  特么有鬼? 然后某次打印报卡纸故障之后  发现确实是衔铁不复位

难道打印机控制板有问题? 不断开这个电磁阀的电源?  于是拔掉电磁阀的线圈插头  还是吸住   于是关机断电 还是吸住 然后小心拆下电磁阀     还是吸住状态

用手扳开 再次按回不回吸住    反复测试发现不是机械原因卡住    而是被磁力吸住   在松开状态用可调电源  加电能动作然后被吸住 不松开  加反向电压可以松开

到这里  明白了   是线圈的剩余磁性吸住了导致   搜各种解决电磁铁电磁阀怎么解决剩余磁性问题都说是断开后用交流电来短暂接通 实现快速释放

这显然不现实   于是 什么串联电阻发现不工作  于是用一条线绕在线圈上面两头短接  也没有用

后来突发奇想 是不是原机海绵有厚度 去掉之后 衔铁靠线圈太近导致?    故意增加气隙使其恢复原机间隙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这张图可以看出衔铁(左边带钩子)和线圈的轴贴合很牢  哦豁对焦对到壳子去了

这是没清理之前有海绵的

这是断电状态

镊子压住模拟吸合状态  镊子左边白色齿轮下面是那根进纸板的塑料偏心轮   吸合是进纸状态 塑料偏心轮转动一周会使进纸板抬起一次
当检测到成功进纸之后就松开了电磁阀衔铁就会勾住这个偏心轮不再转动     当电磁阀被粘住/吸住之后  即使是成功进纸  主板给电磁阀断电了  但是由于内部剩余磁性依然被吸住 于是就会不停进纸 导致最终卡纸

这图是改进后的吸合状态 可以看见中间有1MM的间隙    把右边(有弹簧的对面) 那个90度折角的平台拿钳子给它向上掰一点点  使衔铁能不帖着线圈就行

这两图是侧面板拆掉后的 侧板和前面是勾住的小心拆就行

装上电磁阀  测试了十来次 没有再出现放超过一张纸以上就卡纸的现象  然后装回侧板和后面两个螺丝   收起来继续吃灰     有谁要的就出掉

网友:
原来是连续上纸,导致塞死。以前遇到一台是定影膜不转,纸总是出到一半就出不来。拆开看是带动定影膜外侧的橡胶轮有磨损带不动了,唯有在定影膜边内侧固定架加多点油润滑降低点摩擦压力,临时用用。

网友A:
把海绵去除后要用个胶带等替代还没粘在原来海绵位置

网友B:
不知道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烧了继电器

网友:
以前犯过同样的错误,也是百度听说把海绵去掉就行,结果吸合了有余磁导致不释放。又贴了一块海绵上去才解决。

网友:
很巧妙的办法,惠普1020 M1005也有同样的问题,是通病,收藏了

网友:
学到了,公司有不少lbp2900

网友:
贴个其他东西上去不就好了吗?

网友:
目前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还未出现问题,楼主的经验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C:
清干净后要贴层黄蜡胶布或别的东西,一个是降低噪音一个是防止剩磁吸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烧了继电器

应该不会,这个只是在没成功进纸的时候吸合一下,不是长时间工作的,而且原机设计也是贴了海绵相当于有间隙的

网友:
和惠普打印机一样,都是设计缺陷导致的通病。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机芯都是佳能生产的,所以佳能自然也有同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干净后要贴层黄蜡胶布或别的东西,一个是降低噪音一个是防止剩磁吸附。 ...

我是贴一层厚的塑料电工胶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海绵去除后要用个胶带等替代还没粘在原来海绵位置

楼主巧妙地制造了一个机械间隙,所以不需要胶带了。

网友:
连续打印时卡纸,多半是这里的故障,不光是惠普、佳能,其他品牌的也有

网友D:
铁皮上面缠胶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皮上面缠胶带解决

你不怕胶带自己开了然后卷到齿轮里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怕胶带自己开了然后卷到齿轮里面去?

用的金手指高温胶带

网友:
连续打印时卡纸,多半是这里的故障,不光是惠普、佳能,其他品牌的也有,,惠普1020 M1005也有同样的问题,是通病,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手头的兄弟2024也有这个毛病,感谢LZ分享。但是这货拆起来麻烦,无从下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