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501-633C-1801帮我查下型号?路由器信号非常差,想补上FEM芯片

楼主(2021-05-25):
路由器信号非常差,想补上FEM芯片,想了很久,没找到同样引脚的,今天拆开个网桥特意看了电路相同,我不会查型号,折腾几小时了。帮我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或者相同可代换的型号。

网友:
封装相同引脚定义未必相同,另外还需要考虑控制方式,给你个型号Sige2576l你自己去看吧。修改EEPROM或者ART部分的无线校正数据,才能保证无线正常工作,一般人没这些设备还是别折腾了,换个无线更强的路由器吧,100以下的MGFI-M520 DW33D TP941v6可玩性都不错

网友A:
再外接一个ap就可以了,还便宜可控!!!
关键是即便你加了芯片固件也不支持功率控制,还要刷第三方固件才可能可以控制!!!

网友B:
RTC5633C,丝印633C,找不到芯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外接一个ap就可以了,还便宜可控!!!
关键是即便你加了芯片固件也不支持功率控制,还要刷第三方固件才 ...

没必要了,mt7621加512内存的板子我37块钱就卖了如今就剩这一块。几块钱加个功放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5633C,丝印633C,找不到芯片的资料。

根据你提供的我至少知道了这是RTC的,找不到资料找到了相近的型号rtc5638的资料对比了焊盘引脚,相同的。中兴e8820s用的就是这个,焊盘走线也对比得上

楼主:
刚才找了半天,相似的型号2片几乎都要10块钱还有邮费,而买个8820v2都才30来块钱包邮。吃饱了撑的没必要折腾了,以后看碰运气有没有废弃的路由板子有这个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