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便宜的5a快充线,2.9元

楼主(2021-05-25):
1m线,2.9元,这个价位淘宝有很多,估计都差不多。

直径比较粗,但比华为原装5a线细一點點。能22w充电(我就有最大22w的充电器),线温热。总体来说,比不上原装5a线,不过这个价格也算超值了。
另:在老式的华为快充头,估计是线阻偏大等因素,表现为手机显示超级快充但实际没充上电,测试仪器上显示电压电流不断在跳,但没有实际功率产生。老式智能充电器有时还不如普通充电器,挑线挑手机。
之前看过罗马仕那个帖子,券后要4.9元,哪天我买个对比下。
我认为,线的差别在头子的耐用性,装配工艺的可靠性,这个需要拆头子,最好是能融掉塑料那种。至于电线本身差别不大,总共才1m左右,只要不是铝线铁线,内阻差别可以忽略。还有线皮子的柔软性耐久性也是重要差别。

网友:
线粗细其实不可靠,要看芯

网友A:
罗马仕的线我才用两次就已经烧掉了,手机充电口都被烧坏了

网友:
附件直接影响   主设备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马仕的线我才用两次就已经烧掉了,手机充电口都被烧坏了

怎么用的,有那么不靠谱吗?

网友:
有点怪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马仕的线我才用两次就已经烧掉了,手机充电口都被烧坏了

不是吧,好歹是个牌子,我买了正打算用

网友:
淘工厂好多垃圾充电线,外层胶皮很厚,给人视觉上线很粗的错觉。充电接头用料也差,寿命短。一个TYPE C公头,便宜的1毛多能拿到,贵的要五六块钱,所以不要指望这些便宜线,能有什么好东西,当然捡漏到好的不算。还有那些组装的手机充电小板,都是用两三个月就接触不良,充不进电,基本都是母座出问题了。所以我宁可买拆机的原装充电小板,也不会买那些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好歹是个牌子,我买了正打算用

罗马仕算个屁的牌子,纯粹是量大慢慢洗白了,本质上还是山寨货,舍不得用料

网友:
确定能快充吗?有很多是假的,当时插上显示超级快充,过一两分钟后就变成一个闪电普通充电了

网友C:
我1块多钱2根买的山寨线都能到27W。

网友:
之前在有个帖子看到水果的PD线,看拆解线不错也够粗,也能快充,就先下单买了一条,经测试用I11充电可到20W,觉得不错也便宜又下单8条,才2.5一条!对比MFI线也不差,MFI线一条39

网友:
c口充电电流一般比较大,别让你的手机毁在这种便宜货上。

网友:
去年买过2条号称硅胶线的! 没用多久C口都出问题了!

网友:
自己买镀银线DIY充电线

网友:
外观看不出来的,
有的线看着很粗,其实都是橡胶,里面的金属丝线很细,线阻很大的

网友:
手机原厂的线看着不咋的,但皮薄馅多,里面的铜丝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1块多钱2根买的山寨线都能到27W。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17年买的,现在没了,小米27W无线充可满功率运行,再高没试过。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发到这里不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