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c-dc电路检测不到电池电量,有个二极管烧了

楼主(2021-05-25):
这是dc-dc电路板,红圈里的二极管坏了,但是能开机,检测不到电池电量,我换了个好的上去开不机,还发烫,大神给分析分析

网友A:
B628 (PL2628) 是一颗大量应用在移动电源等 锂电池升压5V1A产品上面芯片   测下二极管输出电容上电压有没有5V 这个二极管坏大概率升压芯片也挂了

网友B:
这个是升压芯片上的二极管,可能是升压后面电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28 (PL2628) 是一颗大量应用在移动电源等 锂电池升压5V1A产品上面芯片   测下二极管输出电容上电压有没有 ...

按理说这是为右面的ic提供工作电源的,但是我把二极管拆掉右面的ic也是可以的开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升压芯片上的二极管,可能是升压后面电路有故障。

后面链接的是右边被打磨的,我把坏的二极管拆掉ic也能开机,没有搞明白

网友:
芯片被打磨了的确不好修

网友(2023-01-10):
这升压的5伏明显不是提供给右边的芯片供电的,二极管挂掉,估计B628也烧掉了,如果只换二极管,估计造成短路什么的,直接把电源拉死了,所以不开机了,都更换掉试试,另外拆掉二极管时,分别测量二极管的两个引脚对地是否短路,如果输出端短路,即表明升压后的5伏供电的负载部分存在短路了

网友:
百度搜一下B628的原理图,分别测量输入输出 是否存在对地短路,维修最简单的一步

网友:
发热的芯片应该坏了,替换大法试一下

网友:
升压后面电路有故障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