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氩弧焊气管爆裂 请教

楼主(2021-05-25):
请问是减压阀质量不好吗?氩气表和减压阀一体的吧?还是气表只有限流作用没有减压恒压作用?

网友:
减压阀坏了,如果动手能力强,扭开那个光滑套子,里面有一个带O圈的,一头大一头小的阀心,小的那头有个塑料堵头,就是这个堵头坏了,导致高压串气了。

网友:
减压阀和总阀是分开的3000PSI肯定是总阀,还要接一个减压阀,就算按表上现在的有效压力1200PSI计算,也要80多公斤,高压水枪也就这压力了吧!!!

网友A:
理论上就算你管子不爆,电磁阀也打不开出不了气,压力超出可控范围几百倍。还有可能就是你没有调节好或者这个伐坏了无法调节气压,但看压力表数值就是个高压表,应该还有个低压表,也可能是定压减压阀,那就是这个减压阀坏了或者压力调节的太高了,虽然没有80公斤那么恐怖,但能爆管至少也有5公斤或更高!!!

调节是靠那个突出的铜柱里面的弹簧,外部有调节的话可以直接调节,没有的话需要断气后拆下来调节,然后出气口接个压力表慢慢调节调试到合适压力!!!

网友B:
阀是测管子的压力还是测气瓶的?

网友:
要么是减压阀坏了,要么是气管质量问题,减压阀上面的数字显示的是钢瓶里的气压,这种简易表没有出气表,全靠手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是测管子的压力还是测气瓶的?

表显示钢瓶压力,电磁阀是焊机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算你管子不爆,电磁阀也打不开出不了气,压力超出可控范围几百倍。还有可能就是你没有调节好或者这 ...

带指针的这个是减压阀,输出压力0.05兆帕

楼主:
他这里写着防炸管

网友:
别的问题不管,防爆管爆裂肯定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阀坏了,这就是消耗品,换吧

网友:
我觉得是可能管子的问题,电磁阀一开一闭,会有水锤效应,管壁承受瞬时压力会很高

网友C:
这就是减压阀 只是没有减压的压力表 内部已经减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减压阀 只是没有减压的压力表 内部已经减压了。

不是没有减压,这个和那种大表的区别是没有那个带球的流量计,得用开关,靠脸感觉大小,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非爆不可的,除非你的这段管子的承压能力达到气罐的承压能力。
电磁阀关闭的时候,电磁阀前面的管子和罐内压力是一样的。
减压阀是通过控制流量来减压的,电磁阀打开的时候才有减压作用,电磁阀关闭,它就没有减压作用了,管子内的压力和罐内压力一样大。
要想不爆管,只能换能承受高压的管子,或者去掉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非爆不可的,除非你的这段管子的承压能力达到气罐的承压能力。
电磁阀关闭的时候,电磁阀前面 ...

为什么我的SMC的减压阀,下游用气关闭后气压表没有回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非爆不可的,除非你的这段管子的承压能力达到气罐的承压能力。
电磁阀关闭的时候,电磁阀前面 ...

他这个单纯就是阀坏了而已,气保焊机和氩弧焊机都是这样的接法,没见爆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接法是非爆不可的,除非你的这段管子的承压能力达到气罐的承压能力。
电磁阀关闭的时候,电磁阀前面 ...

减压阀只是国内叫法,这玩意其实应该叫恒压阀,输出压力反馈推动活塞上的堵头关阀或打开高压进气口,并且输出恒定,基本不受输入压力高低的变化。他这个就是堵头或O圈坏,高压串气到低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减压阀只是国内叫法,这玩意其实应该叫恒压阀,输出压力反馈推动活塞上的堵头关阀或打开高压进气口,并且 ...

我很赞同

网友:
少了压力调节阀